BEC被击穿了

楼主(2010-06-30):
一直用的好好的亚拓60A电调,至少有300个起落了,从原来的飞机拆下来换到新组装的飞机上试验,结果马达驱动不起来,改完了近角上电,然后MD933开始冒烟,大黑烟,然后拔电,我怕有问题量了一下BEC输出电压,11V,结果就这样了。先让黑人老大帮看看,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好好的亚拓60A电调,至少有300个起落了,从原来的飞机拆下来换到新组装的飞机上试验,结果马达驱动不起来,改完了近角上电,然后MD933开始冒烟,大黑烟,然后拔电,我怕有问题量了一下BEC输出电压,11V,结果 ...

是这3个管子烧了,绝对是的,换上就好。

网友:
舵螺烧了没?

网友:
电机烧了没?

网友:
板子上有烧黑的痕迹。电子技术强的话,可以尝试买“管子”更换,但成功率和隐患都是问题,一些未见明显烧黑的器件也可能坏掉了。
举例,曾经认为电子镇流器挺简单的,曾想从多个坏掉的电子镇流器,拼凑一个好的。结果花了不少力气和实践,仍不成功。

结论:功率设备的修理要十分小心。考虑买新的、可靠的更容易。

楼主:
感谢周哥啊,等你回来的帮我别的忙,专业啊。
另外感谢黑人大哥,帮我换,我技术实在是烂,论坛里有这么多好人,感动。

楼主:
别的都没烧,就MD933冒黑烟了。     11.1 电压还不大,FUTABA的6106HFC接收机能吃最大8V电抗一下还行。

楼主:
为什么这些电调都不做保护啊,BEC烧了后别供电就行了,为什么直接穿过去还能供电呢?这要是6S,还不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