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汽油o艇,低速转弯半径严重不一样

楼主(2010-06-30):
刚刚买的26cc汽油o艇,岸上磨合大约4小时,因为磨合还没完i,没有跑过高速。准备在水里继续磨合,时速大约15km,其他一切正常,只是转弯半径严重不一样,每次左转弯半径大约2米,右转弯半径大于5米,检查遥控设备、舵机、连杆都正常,舵面的左右转弯角度完全一样。联系卖家,卖家说正常,让我调整压水板能解决,可是我的压水板,两侧完全一样啊,为啥转弯半径有这么大的区别啊,还是o艇在低速的时候,左右转弯半径就是不一样啊.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因为舵的位置不在中间,肯定转弯半径不一样。可是,这个o艇的设计已经很成熟啦,不是一条两条了,以前没玩过o艇,不会大家全都这样吧。请教o艇高手解答。

楼主:
玩儿o艇的朋友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么,舵装在船尾右侧,左右转弯完全一样么

网友A:
O艇是右转船,向左转有的困难。
只有V艇能做到左右转弯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O艇是右转船,向左转有的困难。
只有V艇能做到左右转弯完全一样。
左右
左右完全一样???确定吗???

网友B:
果然是个菜哥来的

网友C:
你左右舵量分别调,左比右角度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买的26cc汽油o艇,岸上磨合大约4小时,因为磨合还没完i,没有跑过高速。准备在水里继续磨合,时速大约15km,其他一切正常,只是转弯半径严重不一样,每次左转弯半径大约2米,右转弯半径大于5米,检查遥控设备、舵机、连 ...

 让我先膜拜一下!不过LZ你说的有点不对吧!看你照片舵在右边,那应该右转半径小吧

网友:
我的经验是左转的半径会小点,因为左转时舵的力量作用于浆的外侧,类似于外推法转弯。而右转时舵的力量在浆内侧,效果差。除非是舵的入水深度不够,导致左转时舵入水长度太短,才会出现右转半径小。

楼主:
船舵的左右舵量均已经到头了,除非把左舵变少

引用 网友C:
你左右舵量分别调,左比右角度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是舵在右边,也的确是左转半径2米,右转半径是5米

楼主:
请神给以指点一二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个菜哥来的

网友:
是不是左右不分了???

网友E:
舵装在右边的右转半径还更大些真奇怪
按理说应该是向右舵吃水更深更容易才对,是不是舵机连接吸水舵的连杆软了点,左弯是拉,右转时变推就无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绝对完全一样那可能吗?

网友:
所以我问你呀

楼主:
用的是双连杆,转向的时候一个推,一个拉

引用 网友E:
舵装在右边的右转半径还更大些真奇怪
按理说应该是向右舵吃水更深更容易才对,是不是舵机连接吸水舵的连杆软了点,左弯是拉,右转时变推就无力了

网友:
不会完全一致吧?

网友:
我也买的这种O艇  !~加我好友

网友G:
v艇左右陀量一样的话,应该是左转半径小点,右转不灵敏
o艇则相反。右转灵敏。
说错的话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