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O艇选配电机和浆

楼主(2010-06-30):
我的O艇长65CM。电调是70A的。配多达的
电机
。和螺旋桨?请高手来。帮忙配一下。

网友A: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2858 KV3500 浆432-430:loveliness:

楼主:
顶一下。帮说下配置

网友C:
我的是双体船,长77cm,3674的电机,要配多大的螺旋桨和电调呢?请帮帮忙!!

楼主:
请高手帮忙配下谢谢啦。

网友D:
电调支持多少电压
很多条件不给出让人怎么帮你配了。 一般70A电调可以上6S 锂电的话,可以配3660电机 1000—1500KV的。 桨可以用用435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