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块新电池

楼主(2010-06-30):
难得上图了,很便宜,25c的,2200ma,某某牌子,80一块,买回来冲电试试

第一块:0.5A,冲了差不多4个小时
第二块:0.8A,冲了3个多小时,还没有满,就差一点点,实在不行了,拔了。
第三块:1.0A,冲了2个半小时,还没有满,快下班了,就拔了。

不知道是C数大的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没有某植物牌的锂电冲得快(20C)的,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

网友A:
0.5A?我们都用5A来冲的,3S 2200的从3.75到4.2V最多20分钟,你的1A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A?我们都用5A来冲的,3S 2200的从3.75到4.2V最多20分钟,你的1A太小了。

你的电池能5c充电,我的不行

网友:
一般电池2A充电就够了,只有现在最新的才可以5A啊,不然肯定死翘翘

网友:
2C和5C吧?

网友:
20C 及以上的电池, 2C 充电都没问题.. 2C 和1C 寿命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

楼主:
我一直都是0.8a充电

网友:
 我们这边好多模友飞450都是每天飞20组电池以上的,0.8A充估计第二天就没有电池飞了,而且他们一般都用3A以上充,也不是专门5C充电那种电池,有人好几百起落了电池也没见有什么问题,损坏都是过放或者炸坏的

网友B:
LZ,动点老(脑)子好不好:“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只能说明一点,这组电池还不到1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动点老(脑)子好不好:“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只能说明一点,这组电池还不到1000mah。。。

你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充电时间
你说了:“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那么:
充电电流0.8A×时间1.17小时≈0.936AH=936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充电时间
你说了:“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那么:
充电电流0.8A×时间1.17小时≈0.936AH=936mah

呵呵,近似值,也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动点老(脑)子好不好:“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只能说明一点,这组电池还不到1000mah。。。

呵呵,80买的也值了,

网友:
我88元买到的是2200mah 2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充电时间
你说了:“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那么:
充电电流0.8A×时间1.17小时≈0.936AH=936mah

好像充电公式应该是: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5=充电时间
2200/500*1.5=6.6小时
2200/800*1.5=4.125小时
2200/1000*1.5=3.3小时

网友C:
想问问LZ的电池飞起来感觉如何啊?有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LZ的电池飞起来感觉如何啊?有没有虚标?

飞起来比20C的稍微暴力些,就冲着这个价格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动点老(脑)子好不好:“植物牌锂电在0.8A下,70分钟充好”,只能说明一点,这组电池还不到1000mah。。。

不知道你脑子是不是锈掉了,思维僵化!有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买回来的LI电初始是多少V? 一般模友飞完电池是多少V?
标称2200mah,即时是从单片3.5V开始充,你能充进去2200mah?
“0.8A下,70分钟充好”是完全有可能的,从单片3.8V开始充,充进去容量可能就是1000mah左右,难道你说这电池就只有1000mah?

网友:
提到植物牌电池 不得不说一句 千万别买哪种黑皮的 便宜没货
30起落就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