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故障排除一例 -- 较少遇见,值得分享

楼主(2010-06-30):
YT450Pro到手后,一直嫌其原配电机太烫,更换成好盈40A和3800KV的电机;顺便整理一下布线,原来布线太乱;

接收器是721,对Pro而言大了点,布线是有点困难。

搞定后,在调双桨时发现问题,推动油门,JJ快速向一边倾斜,差一点炸机;要说明的是,在此前,JJ的电调、螺距、斜盘等等都调整好了;

拔掉电机线,推动油门,观察斜盘舵机运动状态,十分正常,均匀同步上下,斜盘始终保持水平;

怀疑是旋翼头上有地方卡住,拆掉旋翼头,只留下主轴,插上电机线,推动油门,观察斜盘舵机运动状态;除了升降舵外的斜盘舵机(副翼、螺距)的运动状态不正常,不能均匀同步上下,斜盘有倾斜的情况发生;

得出故障现象:只要接通电机,推动油门,斜盘舵机运动不正常,不能均匀同步上下,造成斜盘有倾斜的情况发生;

在更换电机,排除电机问题后,有点晕了;

像是信号干扰问题,而且干扰源与电机有关;只能是电调;起初,为了布线,将电调信号线与斜盘舵机信号线绑在一起,走同样的路径连接至721上;

重新布线;将电调信号线与斜盘舵机信号线分开后,故障排斥。

结论:在布线时事,要注意信号的干扰问题;主要信号干扰源是电调,电调信号线应该尽量避开其它信号线;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使用屏蔽套。

网友:
怎么我都是扎在一起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扎在一起可能会没有问题的;

在电调的信号线上有一个环状的东西,就是用于防止干扰的;

这个东西要尽量靠近接收器;即,在此抗干扰器后面,信号线再绑在一起,应该是可以的;

但我的JJ上,由于空间的问题,只能将抗干扰器移到靠近电调的一侧。

但保险期间,尽量分开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
或者可考虑抗干扰效果较好的双绞线形式?

网友:
我的一起无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扎在一起,也没发现有这问题。

网友:
我的也绑在一起而且是紧紧的扎起来的 磁环在电调那边 并没出现干扰问题

网友:
楼主贴子 以被我收藏列入ZD贴 给更多MY学习!

网友B:
lz的好盈40A是怎么塞进PRO里面去的?我的死活塞不进去,不得不换个中特威的

网友C:
哪个小磁环好多人不在意。。。没装。。东西小作用大。。

网友D:
还是一句话,每个品牌的飞机都有利有弊

网友E:
我也是一起走的,没有问题
其实电调信号线与斜盘舵机信号线本来就是要汇到一起的,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另外,磁环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去除输出干扰,以确保接收电源纯净

网友F(2010-10-19):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G:
学习了,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H(2011-02-27):
无磁环,捆在一起无问题

网友I:
应该没干扰的.不然接受那边怎么办?插头离的不是一样近.

网友J(2011-04-22):
确实是要分开走,保险点的,呵呵……

网友(2011-08-01):
那个小磁环的作用就是滤波干扰(电磁波)信号的!

网友K:
关于逆变器,搞电子的朋友说由于高速开关,导致干扰特别大。能否减少干扰一靠屏蔽,二靠厂商的设计功底。

网友L:
有借鉴意义哦

网友M(2011-09-19):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N:
遇到这种请况可以看看信号线被搞破没有,我的信号线破了遇到过这种情况,推油就抖舵

网友O(2012-02-21):
嗯嗯,装机时小心一些。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P:
好经验,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