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

楼主(2010-06-30):
我的T-REX250SE调机的时候出现旋翼头突然卡死的现象,后发现是上面那个带球头的十字盘(我不知道咋称呼它)和下面的CCPM斜盘压合到一起去了,之后又被我顶了出来(力量不大),我很奇怪这个地方的间隙这么小,只要一有外力就会使两盘压到一起,这样不是很不安全吗?现在发现在上面转动的那四个黑色连杆球头的下端已经有被CCPM盘刮平了顶端,请问大家这两个盘之间的间隙是怎么调整的又是靠什么保证不变的呀?难道就是靠那一点点的紧度吗?不解呀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51b04dc-8429-11df-b61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高手解答了

网友:
正常是磨不到的!也没间隙的!有可能是轴承没压到位!你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上下动。

网友:
楼上正解!

把斜盘翻过来看看吧,多半大轴承松了往下窜动了。如果是,把它顶回去用502把轴承外圈与下半扇斜盘粘死。不要把轴承粘死哇!能出这样的问题这斜盘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