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问题,飞机会抖。

楼主(2010-06-30):
请教,练XTR
模拟器
时,飞机好像会间歇失去动力,一抖一抖的,怎么回事?

网友A:
模拟器太真实了,连飞机故障都模拟了。。(我瞎编的)

网友B:
控有问题了,换个电池试试,若不是控电问题就是控坏了

网友C:
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D:
如果控本身无问题,接线也无问题的话,很大可能是机箱电源产生的干扰。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换了个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E:
如果以上原因都排除了的话,还有一个,就是winxp的关系,我的就是这样,用某个GHOST版本的winxp,前几天玩的好好的,一个星期后突然不行了,重装系统后,解决,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F:
记号,这也算疑难杂症了

网友G: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不要用USB HUB ,直接插在主板的USB口上

网友H:
应该是线没插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