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几个伺服与步进电机如何使用

楼主(2010-06-30):
欲做台微型数控车床,家里翻出几个伺服电机及步进电机,想用来做驱动,由于不懂电 ,如何使用很伤脑筋 !请坛内高手指点迷津:loveliness: 。今天拍了几张照片

网友:
呵呵,楼主东西不少。赶紧下手做。

网友:
楼主有料,可以立马上床咯

网友:
东西不少

网友:
先把机器搭起来,再上电机

网友:
4个一样的是步进电机 可以用的上 另外2个 所谓伺服电机 不是我们做CNC 说的伺服电机。 是可调速,改方向,电容启动的交流电机 。基本用不上。

网友:
祝你做数控车床成功.

楼主:
 呵呵,谢谢鼓励。 请坛内懂电子数控的高人帮忙啊!:loveliness:

网友:
他爹,那个卡盘 ,我想要

网友A:
另外,那些电机,你看10元一个,有人要就出了吧: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些电机,你看10元一个,有人要就出了吧:loveliness:
  卡盘是与转盘配套的呀: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些电机,你看10元一个,有人要就出了吧:loveliness:
  大将,看了您以往的帖子,很佩服! 请您给估算一下,做一套包括电机及数控在内,电器部分,大约需要多少钱投入能搞定。做一台微型数控车床,主要用来加工直径10毫米以内,螺距2毫以内的各种规格的丝扣,功率不算大,究竟多少功率心里没底 !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
  呵呵,没人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人理我,

有人理 我顶起来
其实电控部分 投入不多 57电机40左右一个  控制板6560三轴的 200左右 剩下就是开关电源100多 就这些了 机械部分你肯定没问题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
做的成不成.已经有人做了..
他爹.何不标新立异做个半自动.遥控的..游戏机遥控柄那样.粗活用不上.细活心里有谱.玩个乐贝

楼主:
有人理 我顶起来  谢谢折腾兄!我只是想把图上那几个步进电机利用起来,学学究竟是如何控制的,哪怕是让电机空转起来也行!我看了您以往的帖子,很受鼓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理 我顶起来  谢谢折腾兄!我只是想把图上那几个步进电机利用起来,学学究竟是如何控制的,哪怕是让电机空转起来也行!我看了您以往的帖子,很受鼓舞,

学一下 MACH3  买块控制板  把这几个电机动起来 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
回千后

引用 网友B:
做的成不成.已经有人做了..
他爹.何不标新立异做个半自动.遥控的..游戏机遥控柄那样.粗活用不上.细活心里有谱.玩个乐贝
  呵呵!谢谢回帖!我只是想做一台方便车丝扣的工具:loveliness: 您说的标新立异的。。。。。 我可没有那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一下 MACH3  买块控制板  把这几个电机动起来 是很容易的事
       谢谢折腾兄!

网友:
我的帖 看过了吧 我也是从一点不懂到现在能把电机转起来
开始感觉这数控真神奇 明白点以后 就感觉电路部分 不是很复杂
主要是软件 是个难题  从设计 到作图 生成刀路 ……

楼主:
  呵呵,学习有榜样了, 一步一步来吧,从最简单开始,您看:我只有照片中的几个步进电机,如果要使它们转起来,(假设三轴并能有效控制。)需要买哪一些具体的型号元器件。最好是:套件,买来看着说明书安装完毕就能用的。 属菜鸟辈,要想完全弄通原理是不现实的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学习有榜样了, 一步一步来吧,从最简单开始,您看:我只有照片中的几个步进电机,如果要使它们转起来,(假设三轴并能有效控制。)需要买哪一些具体的型号元器件。最好是:套件,买来看着 ...

我也是菜鸟  不过菜鸟的语言另一个菜鸟更容易懂
首先 你先买一块控制板 我推荐3977  或者在好点tb 6560的 这个淘宝一搜一堆  买那种三轴板和接口板一体的 也就是说 就一块单独的板子  比较适合初学者
电源最好弄一个300w左右的变压器 输出有直流 24v—36v   一个5v    24v给控制板供电  5v给接口板供电 (输出电压 看你买的板子的要求)
开关电源也可以
然后就是找出你的电机6条线的 A . A+ . B . B+  和两个中心抽头 (控制板连电机是4线接口  不用电机的两个中心抽头  接.A . A+ .B  .B+.这4条线 )
怎么判断中心抽头 这个我以前的帖子里有 可以找找 我也是菜鸟 所以不容易记住   我也找找 找到在给你发这来
这样电机和接口板 就接好了  在把电源接好  (5v接 接口板 24v接控制板)
在然后 在把接口板和电脑连接上 (买板子会带一条线 接在电脑的打印口上)
在看买板子带的说明书 设置MACH3 的接口定义
在找到一个合适你机器行程的 刀路就可以运行了 (不连机器 只转电机 就直接运行一个G代码 就行了)
这里是菜鸟给菜鸟的讲座 用的都是非专业的语言   不对的地方老鸟赶紧纠正 以免发生一个菜鸟误导另一个菜鸟的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不过菜鸟的语言另一个菜鸟更容易懂
首先 你先买一块控制板 我推荐3977  或者在好点tb 6560的 这个淘宝一搜一堆  买那种三轴板和接口板一体的 也就是说 就一块单独的板子  比较适合初学者
电源 ...

转载 大名鼎鼎 孙老师的帖
有好多网友在使用两相步进电机时发现步进电机的转矩小,或达不到额定标称的转矩值,只好加大步进电机的尺寸和标称电流,以满足动力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在步进电机选择或驱动器工作电流的设定上有不妥之处,没有发挥出步进电机的最大效率。

  首先,从驱动器方面考虑,目前大多数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采用全桥输出的四线接法,如果两相步进电机也是四线的,驱动器按照电机的标称电流设定,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且效率最高,输出转矩能够达到最大值。目前,新生产的步进电机大多是这种形式的。而目前网友大多是买的二手早期生产的步进电机,多是两相六线制的(四组两对串联线圈,每对有中心抽头),还有少量八线制的(四组两对独立线圈)。

  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有两种接法,第一种是舍弃中心抽头接两端,实际就是将每组的两个相线圈串联起来使用,电机堵转矩大和效率高些,但是高速性能差。第二种是接中心抽头和一端,这种接法电机高速性能好些,但是每相有一组线圈空闲,堵转矩小和效率低些。目前网友大多是采用第一种接线方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两相驱动器的电流到底应该设置多大正确,一般还都是按电机标称电流值来设定,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电机效率问题。

  一般步进电机标注的电流是相电流(或电阻),就是每组线圈的电流值(或电阻),如果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采用第一种接法,相当于将两组线圈串联起来,那么其每相电阻加大,额定工作电流减小,即使驱动器设置成标称电流也达不到各相的额定输出值。所以在选用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时出现电流匹配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应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设定为步进电机额定相电流的0.7倍(也不是通常认为串联起来的电流减半)。举例,比如一个带中心抽头的两相步进电机,标称电流是3A,驱动器电流应该设定为3*0.7=2.1A。所以就出现你尽管选了3A的步进电机,实际上它的功率相当于两相四线制的2.1A步进电机。

  再谈谈八线制的步进电机接法,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将每两组线圈串联使用,这样驱动器的电流也是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这种接法电机发热量小,但是高转速性能差些。第二种接法是将每两组线圈并联使用,驱动器的电流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其优点是高转速性能好些,但是电机发热量大,但是步进电机有点温度是正常的,只要低于电机的消磁温度就行,一般步进电机的消磁温度在105度左右。

  所以在你有了输出电流不可调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指两相全桥输出驱动器,如网友常用的TA8435,TB6560、A3977等驱动芯片)后,如何选用步进电机很重要,如果你的驱动器是2A的,尽量选用两相四线制2A的电机(如二手的日本东方电机大多是这种)如果你选用两相六线制电机,就要选标称相电流为2 / 0.7=2.9A(大约)的电机。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驱动器的作用。
不过你要是选用的驱动器是半桥输出(如SLA7062M、SLA7026等驱动芯片),那只能接两相六线制电机,驱动器的电流和电机标称电流是一致的。不过这种驱动器目前很少,效率低。

  对于六线和八线步进电机相线圈采用并联工作,可以发挥出最大的输出转矩和表现出很好的动力性能,六线电机是无法接成并联形式的,实际已经在内部串联起来了,串联的公共端是中心抽头。只有八线电机的相线圈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如果能将电机后盖打开,看一下里边的接线结构,是可以进行改动的,使六线电机变成八线电机,这样就可以并联使用了,但不是所有的六线电机都能改制,只有从电机后面看到的连线接头形式的可以改动,而有的电机是焊盘接头,改制就需要高超的技术了。我已经改制了几个步进电机,即串联也可以并联使用,并联使用时相电流是原来的1.4倍,高速运转性能大大提高,转矩也提高不少。我在另外一个帖子有详细的改制方法介绍,可见对于电控部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电路设计使用,有的网友不是很注意发挥其最佳效果,一味追求高价位和大电流,追求高速度。其实里边有很大的潜力能开发和利用,一个是你要认真计算一下机器载荷,到底需要多大的转矩和速度,尽管你的驱动器和电机选的都很大,但是其效果没有发挥出来,另外,你的速度也不要追求过高,想想实际加工过程中,你DIY机器的的进刀量又能有多大(要取决于机械结构、刀具及加工材料材质),速度高了也用不上,就像DIY雕刻机的机架一样,其机架的刚度并不是靠加大材料的重量和厚度来提高的,而是靠结构,一些网友做的小小的雕刻机竟有几百公斤重,都是用20mm甚至更厚的钢板做成,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使用搬动也不方便,如果采用型材或者加工成筋骨结构,在保证刚度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可以减轻一大半。电机和驱动器也是同样,做好匹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省钱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不过菜鸟的语言另一个菜鸟更容易懂

  折腾兄! 经典,外行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似乎有通病,以至于更容易沟通! 两鸟在窃窃私语,也请坛内诸多老鸟们出来支一招呀。:loveliness:

楼主:
想谢折腾兄了。请给看看这几个东西做电源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把我当行家了
我真的是外行 看看我问问题的帖的发帖时间 就明白了 我是刚刚才明白点的 呵呵
这几个变压器看外边我是一点不懂   你就看看大的有没有300w 左右 还有输出 有没有24v左右 要是这两点都具备了就可以
在整流 就可以了 要是同时有5v的输出就更好了 没有也没关系 5v的输出可以用电脑的USB 提供
那个电机是42的小电机吧  基本没什么用  还是弄几个57的吧 淘宝不贵 不过容易买到次品(消磁 或者磁性小 或者轴弯)
电机要长的 比较有力  3a  2a的都行 听说体积大小一样 区别不大 电流的大小 只是在高速的时候能稍微体现 2a的改并联以后也可以

网友:
东西真不少啊
有这些东西的人 弄电路部分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把我当行家了
  呵呵,是的,先进山门即为师嘛 !再次真诚表示感谢,真正地热心肠,打那么多字,可花时间了。我打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