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篇—用飞行摇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楼主(2010-06-30):
更新了电路图说明和文字说明
飞行--对于热爱它的人来说 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用咱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我入魔了!然后我中毒了!
很久之前就想用一种更贴近于实际的操纵方式去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当看到这柄摇杆的时候 深深的被她的外形所吸引 欲罢不能 于是买下了她~~¥%@#

说到改装  目前有2种思路:
一种是用摇杆的电位器(100k)来代替控里面的电位器(5k)  用开关做切换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留控和摇杆的原有功能不变  控照样可以拿来飞飞机   摇杆可以打游戏
并且功能取决于控的原有功能   控倒像成为了一步发射电台的样子
缺点是线多  6通控需要8根线完成   不过也好  用网线正好  很实用
本来接口想做成网线口 接头就用水晶头的  无奈没有找到  懒得跑电子市场了 就用如下的代替

这就是控上面的接口
下面是摇杆接口

期待有人做出3线制的接口

第二种方案是用成品控的电路板或是自己做的电路板  做到摇杆里面  发射电路也做到里面 摇杆成为单独的控   这样很方便携带哦   至于功能  取决于你拆的那个成品控或者自己自制电路的能力了
目前铜河和汶川热带鱼模友正在改装中  期待~~

下面是电路图  其实是很简单的电路改装  为了好说明  还是上张图

大白话的电路说明:上图有一些接口的解释
为什么电位器旋转能够生成最终的ppm信号呢(不讨论pcm) 简单说明一下
以电位器为例 控上所有的电位器固定端都是接在5v和GND上面的  这样的话 当旋转电位器时 电位器中间端的分得的电压会产生变化(变化值在0.9V和4.2V之间)   电压送到AD电路  电压这个模拟信号会变成数字信号 经过单片机处理(混控等也在此阶段完成) 编码 生成ppm信号  送到高频头  信号发射出去

当单独使用控时,右侧电路不接通(8连接线断开)拨码开关拨至ON,控电位器接至AD电路;使用摇杆时,右侧电路通过8线连接 ,拨码开关拨至OFF  ,此时控电位器断开,摇杆电位器接至AD电路
下面的是接口线了   偷懒没去买网卡接头(不是水晶头)  先用这种排针吧  用网线做线路  非常好

白天没空   只好深夜改装  弄到一点  相信坛子里面也有很多夜猫子吧  都来报个名
内部的图没有拍  半夜焊东西手忙脚乱的   我尽速拍好后传上来

上2张全家福

上段测试视频

看看我的山寨高频头

网友:
沙发....

兄弟你真是越来越强悍了....

等你试飞稳定了后,,,把我的9X2也改改..

广  告   招  租!!!

网友:
搞套才得话 我订一套 我现在有的是微软的ffb杆子 不知能改不 不行再买你那个也行

以后对着屏幕飞fpv  很有用

网友:
看样子像是FD的2.4G,而且是2.0的

网友:
做得不错哦,楼主的摇杆还是可以带上方向的,可惜我的就可以控制升降和副翼,今天刚回汶川,明天开始,呵呵呵!顶楼主

网友:
不错 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吸烟了

网友A:
电位器阻值不同可以替换吗?会不会行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阻值不同可以替换吗?会不会行程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只要是线性电位器(不是音响用的 音响用的是指数或者对数电位器)
替换电位器非要5k的是误区  (摇杆里面是100k的)
控的AD电路是检测滑动端的电压不是电阻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这样一来飞行过程中的舵面配平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这样一来飞行过程中的舵面配平怎么办?

所有功能都可以在控上面实现  微调  混控什么的

网友:
好东西,我也要稿一个,日后免不了向LZ请教

网友:
 楼主下一步应该是如何把摇把固定的事情了。总不能每次飞都带个桌子吧?

网友:
我有个罗技的摇杆 一直都有这个和LZ一样的想法 只是苦于电器知识匮乏 一直都没有下手 今天看了LZ的帖子 很受鼓舞!!

网友:
咋没有看见电路图啊?

网友:
电机怎么控制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对于热爱它的人来说 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用咱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我入魔了!然后我中毒了!
很久之前就想用一种更贴近于实际的操纵方式去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当看到这柄摇杆的时候 深深 ...

(借这张图做个特别说明:这个版本的车标字在印刷的时候弄错了,现在已经更新为老版车标)

网友:
泥巴的东西要顶~~~~~~~~~~~~~

网友:
nb的lz,太厉害了,

网友:
非常不错!
期待楼主下次上个试飞视频~把摇杆和飞机都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