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UN-A6充电器放电

楼主(2010-06-30):
本人是新手,刚买个A6一套,保姆怎么放电不会设置。说明书上也没有详细的说明放电改如何设置。有谁用过啊,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模式调整到3

楼主:
调整到三以后就自动放电吗,那放电的电流不需要设置?A6默认放电电流?

网友:
模式0:并冲模式 连接保姆用 使用1 2 5 6口,每组接口必须凑够6S才行。
模式1:手动模式 不连接保姆用
模式2:自动模式 连接保姆用 自动检测未充满电池
模式3:放电模式 连接保姆用 自动检测未放电电池
UN很失败,从来没见过一份详尽的说明书!

网友B:
个人觉的现在都有电脑,只要在网上放一份详细的就行,尽可能降低成本,加高质量,价格降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