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和大桨旋转平面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6-30):
副翼和大桨旋转起来都无双桨现象!副翼调试的时候和日字框平行!十字盘也是水平的并和主轴垂直,但飞行中仔细观察悬停时副翼和大桨旋转面不是平行的!有大概10度的角度!具体是悬停时大桨水平,副翼往机头方向倾斜!但飞行中也没有感觉不稳或飞机往前倾,百思不得其解!那位高人能解释下!

网友:
飞机的重心在哪里?是否偏后了些?

副翼为了保持机体平衡而稍前倾?

楼主:
这个和重心关系不大吧?因为放在桌子上旋转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是重心问题,桌子上转时看看你的斜盘是往前倾斜的吧?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正常情况是---副翼先往一个方向倾斜,然后大桨才跟着往同一方向倾斜,这就形成一个动作---------旋停时一定是水平,不水平时或LZ说的情况时,一定是没有调平----但也要看具体调试和飞行状态来分析!!!
只是LZ所说的那一点情况----相信没有那位高手能知道原因了!!
只有LZ自己找个高手帮手调试飞行后才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同问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调到脱控悬停,副翼面右倾10度。

网友:
 好像一样。需要高手解答

网友A:
日字框可能装反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字框可能装反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那改正後是否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