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啊,电池问题,高手来。

楼主(2010-06-30):
最近无聊,找回放了好久的老款e004来玩玩,
电池
是8.4v的镍氢电池,结果发现,电池
充电器
都坏了,现在周围找电池和充电器,电池找到了,结果充电器找不到,我就想问问,我给换个新款的支架,换成锂电,但是锂电就只有7.4v和11.1v的,我该用什么电压的,7.4v低了,11.1v有高了,怎么搞啊。。。高手解答。

网友A:
用7.4就可以了比镍氢的强多了,我之前就是。
用11.1有点暴,而且尾电机要串两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
这样啊,我就用7.4吧~

网友B:
锂电冲满不是4.2吗,2S不正好是8.4吗。

网友C:
ls的,镍氢冲满不是1.5吗,7S不正好是10.5吗

网友D:
一般 碳刷电机 都是支持6-24V 电压的 放心用吧~!随便7.4 或者11.1 都可以

网友E:
用3s会烧

网友F:
我以前飞雷鸟时候用11.1V锂电配原电机 用木桨和塑料桨都能正常飞 ,换了强磁电机后用木桨没问题用塑料桨飞结果混控板杯具了。
用7.4的电池保险点,11.1的电也能用不过要小心些
7.4V锂电电压低了些不过重量也轻了,另外不管用哪个都要小心过放

网友C:
回复 网友F:
ls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