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和大桨旋转平面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6-30):
450副翼和大桨旋转起来都无双桨现象!副翼调试的时候和日字框平行!十字盘也是水平的并和主轴垂直,但飞行中仔细观察悬停时副翼和大桨旋转面不是平行的!有大概10度的角度!具体是悬停时大桨水平,副翼往机头方向倾斜!但飞行中也没有感觉不稳或飞机往前倾,百思不得其解!那位高人能解释下!

网友:
机子本身重心不平衡吧?

楼主:
和重心没太大关系吧?放桌上旋转起来也一样

网友:
很正常,風大時更正常

這就是平衡桿起了修正作用,你會飛航線後,直線衝過你眼前,會看的更清楚!

网友:
也就是说,十字盘或拉杆不平

网友:
正常的,还右倾占呢

网友A:
直升机正飞悬停时,副翼面前倾,大桨循环螺距在左边小右边大,旋翼头受到从右向左的推力,由于陀螺效应此力顺时针旋转90度,变为从后向前的推力。。。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静止悬停状态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的飞机尾巴重了。为了保持飞机平衡,斜盘前倾来抵消尾巴的压力:loveliness:

不知上面的分析对不对,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正飞悬停时,副翼面前倾,大桨循环螺距在左边小右边大,旋翼头受到从右向左的推力,由于陀螺效应此力顺时针旋转90度,变为从后向前的推力。。。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静止悬停状态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的飞机尾 ...

学习

网友:
恩  应该是重心不在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