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直的新手看看有好处

楼主(2010-06-30):
本人入模年余,也有一架50油直,每次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练习一下悬停,一般的情况都是烧完四箱油(80-100分钟),收摊回家,中途也没换过接收电(接收电2200ma-7.4v-10c)通过一个8A的UBEC直接给接收和舵机供电。以前在玩的过程中也经常检查电池的电压。
前两天外出玩的时候,第一、二箱油均正常,玩到第三箱油的时候,感觉飞机过于灵敏(当时也有风),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手上不停的操纵,有时感觉操纵不灵的样子(比正常时给的舵量大),突然飞机直接就往后退(三米高、七米远左右),打前进舵也没见反映,赶紧收油将飞机降落,飞机都没事,叫我吓的不轻,想想幸亏没有人围观,不然还不知是什么后果。
现场检查飞机,给油时发现三个斜盘舵机动作不一致,很明显的,心想不一定那只舵机坏扫齿了,打道回府吧。
因为有事回来后我也没有检查飞机,待闲下来了检查飞机时竟然一切正常。三个斜盘舵机动作一致,检查尾舵也正常,再次给油检查时发现三个斜盘舵机动作明显不一致了。这才想到是不是接收电不够了,经查确实是接收电低于7v了。换一块电池试之一切正常。
以上故障希望新手们引以为鉴,我也是新手,在此奉劝新手朋友们玩电直、油直如没有师傅带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51论坛是各位免费学习的好地方。多上论坛看看,好处多多。
2.要基本熟悉你飞机的性能-遥控-接收-电池。
3.没事多练习模拟器-对飞行很有帮助的。
4.遥控器-飞机-电池均要认真检查,保持正常。
5.外出飞行时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不要着急慢慢玩。
6.在飞行过程中如感觉飞机有什么异常,即刻停止,打道回府,检查维修。

网友:
我刚准备入手一个油直,好帖子,顶一个

网友:
我来顶顶 油直比较危险 新手还是少玩。。

网友:
新手容易被削,后果很严重。。。

网友:
很危险哦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个超大的鸡鸡,离50米开外飞,最安全了,当然,如果有车的话,躲在车后

网友:
那可能要装甲车才行哦。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的风50飞的正美的时候,突然自旋,失控炸鸡。
损失惨重,事后一查,接收机电量不足
飞的再高兴,也得注意电量和油料,共勉!

网友:
我一般一块接收点就飞3个起落,下来一量,电压还有3.9左右,安全起见~~~

网友:
不要以为电动的没噪音就安全了

网友:
大JJ都很危险,还是玩玩小的吧,有人看不但不用害怕,还能玩得更拽!

网友:
接收电用4000以上的更安些,最少飞15个起落。

网友:
 你装个二合一吧,电压太低可以有保护,又有电池电量显示,很好用啊,

网友A:
我刚刚装了一台700  买了块ACE 2000毫安 4.8V镍氢  不知道能坚持几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装了一台700  买了块ACE 2000毫安 4.8V镍氢  不知道能坚持几个起落
保险一点3个起落

网友:
各种电池我都试过,接收电还是镍隔好,电流大,我用恒龙坦克的动力电池改装的,每冲一次电可飞四个起落,但是我只飞三个起落,收工回家用摩托车大灯放电,再冲,我还装了个电量显示器,飞行中只要红灯亮就停飞,四个月了,没出个问题,以前因为接收电问题出个几次问题把我搞怕了,我认为对直机来说接收电比发射电更重要点,

网友:
我试接收电的好坏是把收发电都打开,然后用倆个手指勾住倾斜盘把直机提起后拔动遥控器使倾斜盘动作,就能判断哪种电池的力量的大小,(我用风神50)有些电池电流不够大,舵机的力很小

网友:
我都是用4500的镍氢接收电,回家没事儿就插在充电器上(低电流不会过冲),出去飞的时候就取下来装飞机上。
永远不用担心大肚子、低电压,飞一整天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