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8S失控保护

楼主(2010-06-30):
在飞固定翼机机时,那位知道天8失控保护的各项参数应该如何识定?谢谢

网友A:
前2天我就用过6通的接受超范围就失控了,超过10秒它自己会起失控保护马达停转,我走近点它收到信号又可以动舵机滑翔了,那时已经降落在草地了,呵呵~~:loveliness:

网友B:
失控保护要设置吧!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C:
这个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固定翼一般就是设置油门最小。各个舵面平行。

网友C:
先把所有舵面调整平衡,然后关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就行

网友D:
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
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F:
这个我会,曾经问过售后。

网友G:
你在地面试一下,把油门开一点,打一、二个舵,把控关了,看电机停不,舵是否回中,如电机停,舵回中,说明已设置了保护。我的就是出厂时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