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气喷涂机

楼主(2010-06-30):
那位大哥知道关于无气喷涂机的种类工作原理和价格啊?告知小弟一下在此谢了。

网友:
肯定不是板刷

网友:
  高压无气喷涂机利用高压柱塞泵将涂料增压至3000PSI(210kg/cm),获得高压的涂料通过高压软管输送到喷枪,经由喷嘴释放压力形成雾化,从而在墙体表面形成致密的涂层。由于涂料雾化不需要压缩空气,故称为无气喷涂。   其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极高的涂装效率。喷涂效率高达每小时500-1200平方米,是传统滚筒施工的10倍以上   第二、极佳的表面质量。喷涂涂层平整、光华、致密、无刷痕、滚痕、和颗粒。   第三、延长涂层使用寿命。高压无气喷涂能使涂料颗粒深入墙体空隙,使漆膜也墙面形成机械咬合,增强涂料附着力,延长使用寿命。   第四、轻而易举地攻克拐角、空隙和凹凸不平的难刷部位   第五、节省涂料。刷涂厚度极不均匀,一般在30-250微米,涂料利用率低,而无气喷涂很容易获得厚度为30微米的涂层,相对节省涂料20-30%。

网友:
原理

  空气辅助无气喷涂,在涂料雾化点处混入压缩空气,进一步细化涂料 在压缩空气(0.2-0.5兆帕)使涂料雾化,喷到被喷物表面形成漆膜 用泵浦给涂料加压(21兆帕左右),从喷嘴喷射雾化,喷到被喷物表面形成漆膜。 用泵浦给涂料加压(21兆帕左右),从喷嘴喷射雾化,喷到被物表面形成漆膜。   效率 400-600平方米/小时   3200-4800平方米/天 手刷:60-80平方米/人*天辊刷:150-200平方米/人×天 200平方米/人×天 3200-4800平方米/天   400-600平方米/小时

网友:
特征

  效率高 1.涂料效率辊刷略高于手刷,但均较低; 1.效率高于人工 1.效率高   涂料雾化点中混入空气,涂料分子进一步细化 2.漆膜表面不光滑;刷痕和斑点。 2.涂料中含空气分子,使涂料飞散,对环境污染严重 2.涂料分子中不含空气,飞散较少   涂料加压喷出后混入空气,无飞散现象,表面更光滑。 3.辊刷处理曲面较困难 3.涂料损失较多 3.对涂料加压喷出,附着力,渗透力强   涂膜厚度均匀,细腻。 4.漆膜较薄,喷多次才能达到要喷的厚度,影响效果 4.根据不同的要求,更换喷嘴,一次达到要求的膜厚,涂层均匀细腻   喷涂距离 距离物体表面0.3-2米,漆雾飞溅少,对油工视力和身体无影响 无 距离物体表面0.1-0.15米,严重漆雾飞溅,即使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对油工视力和身体影响较大。 距离物体表面0.3-2米,漆雾飞溅少,对油工视力和身体无影响。   涂料转移率 85% 90%以上 40%左右 70%   污染情况 环保、轻微污染 涂料不雾化,无污染 利用高压空气雾化,污染严重 污染较小

网友:
对涂料的选择

  从稀薄型到厚浆型的涂料都能适用,喷涂木器漆,金属漆,乳胶漆,腻子,防火和防水涂料 对于干性快,流平性较差的涂料、漆膜表面明显不光滑,并留下辊痕或刷痕 只能喷较稀薄的涂料,一般的涂料都必须加稀释剂才能喷出 从稀薄型到厚浆型的涂料都有能适用

网友:
漆膜质量

  漆膜均匀,细腻。一次喷涂可达到所需厚度 漆膜厚薄一均 均匀,漆膜较薄 均匀,一次喷涂达到所需的厚度

网友:
没听说过。我也想知道。
我倒是用过静电喷涂。

网友:
无气喷涂

网友:
不好用的说,单位买过,不是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洗车机的原理只不过把水换成了涂料

网友B:
cpkf兄,不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kf兄,不顶不行

网友:
很简单,看到过女人喷香水吗?那个香水瓶就是无气喷涂机。

网友:
一台不知道要多少钱,有说就是高压清洗机一样的原理,不知道用清洗机能否改成?高手出来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一下不就行了   不过口有可能要小一点    不然太费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