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和我的飞机

楼主(2010-07-01):
两个月过去了,FPV还是没能真正去飞,图传都落了厚厚的灰,昨天天地飞72M的高频头和接收收到,迫不及待的去试了试,很满意,比我之前的ASSAN2。4G还远

今晚没事,就改了改控,把MP4加到控上去,图传接收也放在控上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今天老婆开了一包奶粉,把盒丢在垃圾桶里,我一看,发现大小很合适,就把它捡了回来,往控上一放,发现还真有那么点感觉了,反正一下子也找不到适合的东西做,就用它了,以后再想办法!

飞机是我早先就做好了,仿翼龙结构,比较好飞,滑翔性能较好!这已经是第二架了,在第一架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些,把机头做长了,重心更容易压住!现在可以用普通锂电都不会头轻了!主翼下的机身用了双层的KT板,更结实了,机头还加了些珍珠棉,用来吸收降落时的冲击动能!

明天准备首飞FPV,估计是不会成功的,只想不要飞丢机就行了,兄弟们,祝福我吧!\\

网友:
不错啊ZZZZZZZZ
又升级了

飞杨

楼主:
这是降级好不好,用着2。4G又换回72M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机头会不会偏轻?

网友:
图传天线和控的天线那么近,会不会有问题?听说两个天线要离远点。

网友:
你的T8好脏啊……

网友:
那么多设备放在遥控器上面,还不如做个托架呢。

网友:
有OSD和功放吗

网友:
你的微波是粘在遮光罩上的吗?  微波发热会掉下来的。。。呵呵。 也许是个别现象,反正我遇到过一次。。

楼主:
谢谢大家顶!
今天去试飞了,朋友们说的问题我一一遇到了

把图传的接收放在控上,重个控的重量很重,背在身上很不舒服,加上那个遮光罩是纸做的,有点软,一个起落下来,遮光罩就有点受不了了,最后连图传接收都掉下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摄像头一遇到强烈的阳光图像就会变成黑白,一加油门图像就有条纹干扰.

无论我看了多少遍GOOGLE地图,在空中也无法认识方向,加上这个MP4太差了,屏又太小,根本看不清楚地面的那些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不敢看着屏飞行,只试过看几秒种屏飞行,而再次看飞机时发现飞机已经转了一个方向向远方飞去,还有的时候干脆找不着飞机,当时急得快要崩溃了

我发现FPV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知道朋友们是怎么FPV的,用什么来认识方向,然后怎么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发现在空中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太难了,我这种走路都会迷路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FPV经验的人谈谈FPV时的技巧!

明天上试飞视频

网友:
呵呵,MP4的屏的确太小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调机,飞机扔出去之后,不动摇杆也能水平、笔直的飞,这样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尝试看屏幕,如果飞机都不稳定,刚看屏幕两秒钟发现不对劲,再抬头找飞机,可能救机都晚了……
在机子调的非常好飞的前提下,一开始把飞机飞高点,然后保持平飞,接着你就可以尝试看屏幕了,看着屏幕动一动摇杆,飞机就会跟着动,慢慢你就有感觉了。
你说的遇强光变黑白,可能是摄像头的问题,如果飞机在高空稳定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没多大问题。
最好还是找其它显示器,笔记本最好,集成度高,要在遮光上下工夫,笔记本还是挺好的。
方向识别的问题,主要还是看个人方向感是否强,你要对你周围的建筑物分布非常清楚,比如左边是一个高层小区,大概有20栋房子,右边是矮的厂房,前方还有大烟囱等等,必须熟记这些,如果实在记不住,那就只能依靠OSD了。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探索、积累经验。

网友:
zzzzzzzzzzzzzzzz我来顶你,,

网友:
我也买个文曲星的MP4,不过我只是用来录像的,监视器用8寸800*600的显示器。

我也是新手,得出一个初步经验就是,看着屏幕飞时,一定要轻轻的动杆,让飞机缓慢的转向等操作,如果以3D的手法去飞,估计高高手在天上转两圈也会找不到方向了。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们分享经验,但是这次的试飞让我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订着屏看不是怕控制不到飞机,而是怕飞机飞出图传能传到的地方,又怕迷路,把飞机飞丢,所以感觉飞FPV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本来的想法是先在贴着地面的高度上飞行,这样就不怕飞丢了,也好能知道地面的情况,可场地不允许,

视频已上,这个是昨天飞的,我感觉摄像头装的角度也存在问题,是不是摄像头要向下一点装,以便能看清楚地面!今天飞我就发现,摄像头是向前的,飞机看到的东西不是正地面,而是向前,有时候一加油爬升,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天空,

网友:
看了视频,你的镜头肯定有问题,怎么基本上是黑白的?

另外你的镜头安装位置也有问题。我的装法是将飞机放在地面时,屏幕上出现一点点的机头(翼龙),另外屏幕里里的地平线也只是出现一点,感觉这样子在平飞时镜头还是基本拍的都是机头前方地面上的景物。

网友:
难怪你飞不好的,1、摄像头成像有问题,不清晰还是黑白的;2、摄像头角度问题,这样飞当然找不到方向,建议45°方向往下;3、干扰,看样子你用的共用电,而且没有稳压滤波模块,图像干扰严重。
在这样的状态下飞,是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很容易飞丢。建议你把以上问题都调整好然后再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我是过来人

楼主:
谢谢,知道了,我回去再搞个摄像头试试!
摄像头装的角度看来真的得讲究,飞机还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