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ESP大浆到某个转速机身狂抖,求高人支招

楼主(2010-07-01):
我的亚拓600ESP起飞,快要离地的时候,机身狂抖,但是飞起来就只剩高频震动了,震动的还是比较厉害。。。
落地的时候,大浆转速降到某个点的时候,机身也同样狂抖,但是这时候我稍微加点油再松油们让它自然减速,抖动一下子又消失了。。。

我把大浆拿下来称了重量,没问题,两边都是一样的,精度1g,尾桨也称过,重量也没问题。

用的是亚拓原装大浆,之前轻微摔机一次,降落没看清姿态,大浆一下打地上,坏了一付浆,同时斜盘舵机舵盘套在舵机上的那个部位扫了,换了个舵盘和大浆,没看出来横轴有问题,而且,摔机之前就是这么抖,估计跟这个没关系,坏了浆之后我换的还是原装大浆。

起飞之后,观察应该是没有双桨的,反正我看不出来。。。
现在要命的就是某个转速机身狂抖,抖的快要散架那种,摔机之前其实也抖,一直没找出原因。。。。

落地也抖,而且奇怪的是抖的时候稍微加油门再松,疯狂抖动就消失了。。。

高人给支个招啊,实在搞不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距油门曲线配合不好,转速不够也会引起抖动

楼主:
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我降落减速之后,大浆自然停转过程中,为什么也会狂抖呐。。。
而且,狂抖过程中,我再稍微加点油门再减速,立马就不抖了。。。
奇怪啊

网友:
检查机身有没有松动,不行就调下螺距的油门的配合!低油门高螺距会抖!

网友:
看下主轴轴承

网友:
最可能原因是产生了共振。
起飞时和起飞后抖,你的电调有定速功能吧
不带头罩飞着试试看抖不抖

楼主:
俺的电调就是原装的电调,我再调调螺距试试,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
桨的动平衡做过吗,重量只是静平衡,动平衡如果不平衡也会发生严重抖动

网友:
换主轴试试。

楼主:
主轴,明天去找个换个看看,关键这个机装好的时候就抖。。。
全新主轴,就飞过几次,小炸过一次。。
郁闷。。

网友:
便宜卖掉 才是真理。。。

网友:
我出现过类似情况,炸机主轴弯了,但当时认为炸的不严重,侥幸没换主、横轴,之后还飞了10个架次,都发现抖动厉害,并且原地倒过来时往左下方偏移,换主横轴后共震消失,翻后不偏移。换主横轴试试,有一点点弯的话高速下肯定产生震动。。。

楼主:
好,俺立马买东西换去~
又要花钱了。。。

网友:
应该是主轴弯了,我的450 就是这样。昨天换了主轴就好了。
我想你的700也差不多。主轴只要差了0。1毫米在每分钟2000转的转转速下都会有很大的震动。

网友:
横轴的橡胶垫圈硬度是多少的?高硬度的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
横轴也检查加   还有   你抓住大浆夹和主轴   左右摇动   看有没有松动 我450以前抖   什么都换也没用  最后发现是主轴螺丝扭不紧   换了个横轴螺丝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