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推重比问题!!!

楼主(2010-07-01):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像真航模飞机一般达到多大的推重比就可以无拘无束的爽飞了呢?谢谢!
比如说飞机+设备全重800克左右,需要多大拉力的电机呢?1200?1500?

网友A:
据说是1比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1比8!

1是推力还是重量?这样说的话,只需要飞机全重的八分之一就可以爽飞?貌似。。。

网友:
发重了,看楼下吧。

网友B:
保守估计推重比高于 0.7-0.8固定翼就能起飞。大于 1就可以垂直起飞(当然还得看舵面是否能够操控)。
推重比=推力/飞机重量
一般来说大于1怎么飞都行。我有台固定翼 自重500克左右,最大推力 990克,推重比接近2。

网友:
不同飞机所需要的推重比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笼统。

网友:
像真航模的话,推重比最好大些,比如1左右,特别是像真度很高的,机翼相对较薄,升力系数不大,如果机翼是针对模型优化过的,推重比小些也行,但至少要0.7吧

网友:
LZ问的是爽飞。我觉得要爽飞,推重比应该在1。2左右。能飞的推重比主要看个人手艺。以前我有个飞机0。4的推重比就能飞。

网友:
没算过,只会玩。

网友:
不需要,推重比过大的话平飞油门太低,油门的精度会受到影响,如果经验不足的话也容易造成动作幅度过大。正常布局采用合理翼型的模型飞机,有0.6的推重比就能飞得很舒服了,假如有0.8的推重比,就能飞出不少花样了。

网友C:
Lz新手就追求爽飞啊,那要多准备几台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守估计推重比高于 0.7-0.8固定翼就能起飞。大于 1就可以垂直起飞(当然还得看舵面是否能够操控)。
推重比=推力/飞机重量
一般来说大于1怎么飞都行。我有台固定翼 自重500克左右,最大推力 990克,推重比接近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翔机推重比0.4左右就可以升空了。当然做不了特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新手就追求爽飞啊,那要多准备几台练了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呵呵

网友:
绿头苍蝇说得好,不好控制的力量还不如没有力量。
目前我觉得对于无刷飞机来说还算好,受电机特性所赐,飞起来以后是需要一定转速来维持飞行速度,这个时候油门就得推高点,而电机负载也不大,只有速度下来了,桨负载上去以后才会出力。主要是桨距不能选大了,否则的话总是给电机负载,倾向于速度而不是拉力了,不是玩动作的风格了。

网友:
一般是0.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