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16V和WMD16V

楼主(2010-07-01):
各位老鸟,小弟请教一下BF16V和WMD16V这两个小铣哪个好些?用过的给些意见

网友A:
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B:
一个图纸,差不多。

网友C:
差不多,随便买个就行
赶上好的就好,赶不上就不好
同一批货质量也不见得相同

楼主:
这两种都可以加工些什么材料?

网友D:
我用的是 WMD16V 是金属齿轮,噪声有点大。听说BF16V是用塑料齿轮噪声是小点,两种都差不多,可以加工45钢。

网友E:
我的16V刚到手,还没开操,BF16没接触过,不过16V的捣轨没有刮研的,不知道精度是否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