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各位大大解答

楼主(2010-07-01):
本人(小白)欲购一架滑翔机,入门级的就好。价位最好能控制在200元以内。再有就是在淘宝上看的电动滑翔机有两通的还有三通的,请问怎么区别啊

网友:
看有多少个舵机控制

网友:
如果你真想玩模型,200块钱那就搞个模拟器练练先吧!你在淘宝上面看到的200块钱以内的不买好过买!当然只是玩玩也可以。2通道一般是一个油、一个左右转,3通道一个油门、一个左右、一个升降!

网友:
如果是新手,先别飞滑翔机了。

买架翼龙练手,3通道,125块。

楼主:
谢谢各位啊。翼龙的话,谁能给个卖家网址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啊。翼龙的话,谁能给个卖家网址链接。?

淘宝随便搜索,翼龙,注意找家商品齐全的,一次都买回来。

网友:
翼龙有很多山寨版本的,楼主最好选深圳艾特的正宗产品哈~还要看看淘宝商家是否有齐全的备件,备用的桨、至少2块电池、多买套机翼和机身,新手飞飞机,磕磕碰碰少不了的,别因为手头没有了配件没法爽飞,那可太煞风景了:loveliness:另外“火鸟”或者“风神”也是不错的选择。艾特的翼龙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平凸翼型的,适合新手,还有一种双凸翼型的4通道版本,可以做横滚等复杂特技,楼主别弄混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决定在火鸟403和风神之间选择一个。MS风神的好像更便宜一些,请各位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决定在火鸟403和风神之间选择一个。MS风神的好像更便宜一些,请各位指点下。。不胜感激

风神翼展更大,安定性会比火鸟403好一些。稍微熟练一点后,开动力拉高,然后关掉电机滑翔,留空性能还可以。不过不论是火鸟还是风神,都不太适合在大风天飞行。个人认为风神的机头设计比较难看,小气,涂装色调也不够理想。但是飞行性能比翼展只有1米左右的403好。原来有1400毫米左右的火鸟1000,但前两年就停产了。配件也不好买到了。

网友:
去模型先玩个epp好小子,比翼龙耐摔的多,飞熟了再飞别的慢速滑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就选风神把,我也看出这个风神的样子比较难看。。。 。十分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山寨翼龙,水平不行就别嫌难看了,把技术练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强烈建议先模拟器,后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