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球头螺丝,不知道用量如何?

楼主(2010-07-01):
应魔友需求,先打算做球头螺丝,先征求各位魔友的意见,谢谢

球头螺丝图片

球头螺丝图片

网友:
这个跟球头扣一样,
属于
懒人千年不换,
要求高的,一月一换

网友:
这个东东螺丝根部应力集中,炸机和拆装时很容易断

楼主:
螺纹的长度好像才2.5毫米啊   不知道怎么上去  还有外面的那个球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多了球头有起到什么作用啊  只是为了好看吗?
表面是不是都是镀镍的啊?

网友:
寒一个,球头是为了做类似关节轴承的作用,精度要求高,不锈钢造,表面不镀东西。这种一体化球头据说强度都不太好,容易断

网友:
楼主做航模螺丝还是该掌握点基本知识哦!否则。。。

网友:
支持LZ做,球头表面光洁度和硬度越高越好,当然尺寸的精度一定要很高,螺丝部分有12.9级那种那么硬就够了

网友:
这个螺丝就不用做到12.9级了。。。但是牙要搞好点
现在副厂的牙好像比较不够饱满,上胶都容易被震松

网友:
这东西螺丝厂估计是造不出来了,轴承厂还有点希望

楼主:
螺丝厂是可以做出来的   不过要看什么厂子做的啊  我们以前有做过类似的螺丝  就是球头上面的头的是十字的   牙为M3的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还没有球头的尺寸  螺纹大概都知道了  M2的牙  2.5长   冰人说可以做到3长   用M1.5的内六角扳手拧   求球头的尺寸 ?

网友:
我看你还是别做这个。用量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