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准备开始F3P,请高手给个配置。。

楼主(2010-07-01):
准备开始F3P,请高手给个配置。。
电机
舵机
电池
有哪些便宜好用的。。
舵机是 9g + 5g(2个)吧,辉剩或 银燕 的好吧(淘宝里还有个不扫齿的3.7~5g 舵机 ,更能在3V工作,1S 就可以了,不知道有用过的没) .
电机有 XXD2204,AX2205 可选,拉力参数有水分没?(淘宝商家参数)
电池 有什么 牌子的好? 或 自己组也行,象 华XX 4G6 用的电池划算没?
新手 还不会暴力的 飞。。先用 KT 做段时间。。

网友A:
电机一般2203-2205,入门可选后者
电调8-12安,新西达10安的比较便宜了,好赢的贵好多,可我还是用后者
舵机最好不要超过5克太多,可是一般3、4克的扭力又上不去,很纠结
接收机选个4克左右4通以上的,现在主流是2.4G
电池用2S的重量和电机力效会比较好,入门推荐450MAH以内,30克以下
螺旋桨方面8040-8043皆可,我倾向后者
空机重量尽量控制在60克以下,强度尽量大,F3P不是“风筝”,不是想象地只做软绵绵动作的玩意,不过要看你的只做功夫
这样一套下来,总重会在150克以下了,恭喜你可以入围3P军了。。

网友B:
抢到一个板凳

网友C:
 哈哈。。。
电机和电池有很多选择的。。xxd前天飞了一下。。效率太低了。。。

网友D:
哈哈 我算入了3P军啦

网友E:
哈哈,我也算了

网友F:
XXD的电机还是可以的,电调就算了别买,不好使,老咳嗽抽筋。
最便宜,还算可以的F3P电机就是XXD的2204了。电调我就用过HIMODEL和好盈都不错。舵机可以考虑3.7或5克的,螺旋桨就GWS了.别的太多了,价钱差不多的自己选择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