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SA123和1860KV电机的讨论

楼主(2010-07-01):
现在有人在用18650的A123飞450 1860KV电机 听说飞的很爽 很暴力
网上查了下 18650的A123的数据如下:
实测容量:1000-1100mah
电压范围:最高3.6V 最低2V 常规3.3V

重量:39克
放电:30A常规 50A 瞬间

6S的话 电池重量就差不多要250G了 这样450的重心是不是要调整了

另外 可以用3S2P 飞4380KV的电机吗

电池是图上的那种

网友:
感觉现在A123没有什么优势了,LIPO也不贵了,A123练悬停还OK

楼主:
上面的A123 价格在8元元左右 制作6S电池组 成本在60以内 比起LIPO来 价格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XXD 2218 PRO电机的价格也不算高
所以才想到这样的配置的

楼主:
我用26650的A123 3S+4380KV电机 飞航线 4分30秒动力下降

网友:
6SA123跟6SLIPO有一定差距,A123本就是低电压高电流的电池,6SA123相当与5S的LIPO,要达到6SLIPO的郊果要用到7S,而且A123容量比LIPO少200MAH,重量比LIPO重110克,这样的搭配我感觉不太理想,450用3SA123比较合理,6S还是LIPO比较好吧

网友:
如果真想用6SA123,要选解决电机问题,KV要2200的才够效率

网友:
6s a123放电平台比6s lipo低很多。

网友A:
我现在飞6S18650的锂电池,1300MA。重量在280克。成本在100。连续高空正飞航线可以14分钟才落地。温度只是温热。
A123如果是8元一颗倒很有雌引力,只是温度稍高点。把电机改一下,想试试。这电池那里有卖。等我来开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搞创作。。。支持折腾

网友:
直飞飞机连续10分钟很累啊。。。

楼主:
TB 搜A123 18650 就能看找到 很多选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A123 价格在8元元左右 制作6S电池组 成本在60以内 比起LIPO来 价格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XXD 2218 PRO电机的价格也不算高
所以才想到这样的配置的
3S2P是万万不能,3S的26650--A123只是240克,何苦用3S2--260克这样麻烦。

网友:
可以选锂电啊,非锂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飞6S18650的锂电池,1300MA。重量在280克。成本在100。连续高空正飞航线可以14分钟才落地。温度只是温热。
A123如果是8元一颗倒很有雌引力,只是温度稍高点。把电机改一下,想试试。这电池那里有卖。等我来开 ...

頂老支青

网友:
期盼4S A123 1500mah出现。在重量、功率上,都应该能相当于锂电抗衡,用于3D应该有3.5分钟以上。

这样的好处是,不用换电机电调了;而充电速度和循环次数就比锂电强多了,经济。

网友:
A123 不行的!电压小,只有大电流才能有高的功率,但A123的内在太大,10毫欧,而25C的聚合内阻在2.3毫欧,这个差距太大了!

网友:
老知青对电池 很有感情啊,特别是A123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