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IS-8R接收天线

楼主(2010-07-01):
飞梦IS-8R接收天线两根都从根部丢失,请问如何替代?对距离有何影响?

网友A:
这种情况影响较大,可用3CM左右长两根硅胶线分别焊在原天线中心线位置。
当然用细电缆按原样更换更好。

网友B:
最好是换成以前一样的接收天线,2.4G的接收天线不同于其他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