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托450m电机的问题,知道的帮忙说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2010-07-01):
刚收了一个二手的亚托450M
电机
,成色不错,只是启动时和原来的电机不一样,别的电机給电就转,这个电机不一样,给电后自己先慢速转三秒钟以上他才开始加速转,然后转速才到达正常水品,我高中低进角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正常不正常,如果马达只停转一两秒左右,它启动的特别利索时间长又不行了,我的电调是亚托的35X,启动别的马达正常。:loveliness:
 谢谢大家

网友A:
测下慢转时的电流是超大,否则,正常。

网友B:
这应该是35X电调设置了缓启动,正常~!鉴定完毕

楼主:
那问什么原来用的43xl没有这种现象呢,难道是原来马达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