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轮子装在机床架子上行吗?

楼主(2010-07-01):
带调整脚的轮子,

单颗负重100~300kg..看起来可行,
但不知耐不耐震..

另一种..调整脚在中间,应该比较好..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
估计不便宜,自己做吧。

网友:
如果有经常移动车床的需要,可以考虑在床架底座上安装脚轮,什么样式的其实无所谓,只要够结实就行。移动就位后,用木块支撑床架,使部分脚轮悬空,这样车床就比较牢固了。

网友:
好像都不够结实

网友:
轮子越大推动起来越方便,还是推荐3寸-4寸的聚氨酯轮,振动小行走平稳,轮轴一般都装有轴承。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轮子,
建议直接将机床底座浇铸在水泥地台上,或水泥钢筋台面上,
任何有弹性的底座都对机床有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