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把飞机撞到比判断距离远的物体上是为什么?

楼主(2010-07-01):
老把飞机撞到比判断距离远的物体上是为什么?
A、在山边飞,判断航线离山还有一些距离呢,结果刮在山石上。
B、场地的一边有一排树,本想转过弯从树丛前面飞,结果却飞到树丛后面。
C、在离村庄不远的地方飞,本想让飞机越过民房再降低高度下滑降落,结果确撞在了民房上。
我感觉我判断飞机的距离近,实际飞机的距离要远的多。
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如何避免呢,
B、上周日早6:00晨飞,场地的一边有一排树,本想转过弯从树丛前面飞,结果却飞到树丛后面。飞机接近了杨树后,没想到信号被遮挡,只见飞机在树梢后面窜了几窜就不见了,下面就是民房、果园我好怕怕!就象小偷一样悄悄寻找,最后在果树上看见了它,惨不忍睹。教训哪!!!好在没惹大祸!阿迷托佛!今天的现场没敢照,怕主人不答应。明天上几幅残骸照吧。

Resize of 水舵318

网友A:
没办法,眼个冷着。有个朋友也是,飞了3年飞机了,还是撞灯杆子,并且方圆周围2公里没有第二根,还是杆最上最细的那根。

网友:
空间感不够

网友B:
一般是双眼视力不一样造成的  立体感要双眼形成 如果一个视力好于另一个  会形成主视眼
让两只眼睛同时看一样东西 面前一尺处放个圈圈
两只眼睛的视线都通过圈圈看那样东西 然后轮流闭起一只眼睛从圈圈中看东西
结果会是某只眼睛仍旧能从圈圈里看到那样东西 而另外一只眼睛看出去的视线已经斜了
那么 视线会变的那只眼睛就是你的主视眼
立体感不好的人  也会这样   呵呵
不过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

网友C:
人眼对垂直的物体有远近感,对水平的物体远近感很差(人眼是左右分布所决定的)另外对大体量的物体也是如此,比如说“看山跑死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双眼视力不一样造成的  立体感要双眼形成 如果一个视力好于另一个  会形成主视眼
让两只眼睛同时看一样东西 面前一尺处放个圈圈
两只眼睛的视线都通过圈圈看那样东西 然后轮流闭起一只眼睛从圈圈中看东西
...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眼对垂直的物体有远近感,对水平的物体远近感很差(人眼是左右分布所决定的)另外对大体量的物体也是如此,比如说“看山跑死马”

噢----噢?噢!!原来是这样!
那么也有好多人和我有同感喽!?

网友:
目测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双眼视力不一样造成的  立体感要双眼形成 如果一个视力好于另一个  会形成主视眼
让两只眼睛同时看一样东西 面前一尺处放个圈圈
两只眼睛的视线都通过圈圈看那样东西 然后轮流闭起一只眼睛从圈圈中看东西
...

好象是人眼都是其中一只为主视眼吧,那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误差呢?我是不是比较严重的呢?有娇正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眼个冷着。有个朋友也是,飞了3年飞机了,还是撞灯杆子,并且方圆周围2公里没有第二根,还是杆最上最细的那根。

我想他也许是故意的!

网友:
我是800度近视
看来这辈子都是F3P的命了

网友:
我也撞了几次,后来长记性了,不再在障碍物视觉同一水平线飞,嘿嘿

那种炸法一般都是全力“铛”一声。。。。。

网友:
换双远视眼

网友:
尽量远离障碍物

网友:
我的办法是保持高度,尽量不要让飞机处于地面物体轮廓线的下方,当然如果场地四周净空不良,只能选择尽量离自己近的低空航线,另外还可以通过练习让飞机大小和距离有个底。

网友:
呵呵,我也撞过通信塔,也是判断错误

网友D:
根本就不要看,当那里没有东西。你越看就越瞄着,越瞄着就越撞上去。

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有一姑娘刚学会自行车就上路了。
在路上她是东拐西歪的,前方有一老太太在路中行走,她着急了。就喊“老人家站一站,不要动!”
老太太回头一看,有车来了,还真是没有动。可姑娘的车技不怎么嫡,最后还是把老太太给撞了。
老太太细一想,说到:“原来你是在瞄准啊!!姑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要看,当那里没有东西。你越看就越瞄着,越瞄着就越撞上去。

精辟

网友:
在飞机安个摄像头吧,哈哈

楼主:
修好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不要看,当那里没有东西。你越看就越瞄着,越瞄着就越撞上去。

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有一姑娘刚学会自行车就上路了。
在路上她是东拐西歪的,前方有一老太太在路中行走,她着急了。就喊“老人家站 ...

这个故事很强大

网友:
楼主发动机的批号跟偶的一样 也是MAG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