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华科尔22#E遥控器玩模拟器

楼主(2010-07-01):
没找到可搜索的按钮,只好重新发个求助帖子,请大侠协助,多谢。
有一个22#E的6通
遥控器
,想用它来玩
模拟器
(具体哪个模拟器可用也请大侠指教),但不知是否可行,怎样连线、或需要怎么改,先谢过!!

网友:
注意 淘宝里的很多模拟器只有esky的线 没有华科尔的 esky的线能插在华xx上
但孔位不对 要把空拆开 模拟接口上焊跟线就可以用了····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能否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