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S032强悍新机,经常摔机!

楼主(2010-07-01):
司马S032最近出品的,悬停不错,但有时候突然就掉下来,再一个就是悬停时,想往前后走,一打舵就掉电摔机。
又看了看说明书,没有这方面的操作细则,又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是这个型号有保护电路(的确碰到东西会停机),加油门太快容易触发保护致停电摔机,尾电机启动也容易这样,特别是在电力充足时。

看来这个型号的保护设计有缺 陷。
怎么办,客服只说不会这样的,卖了很多了
有知道的高手请说说,急!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关掉那个保护的。

网友:
我儿子生日,老爸送了架司马S009,这个玩具机的马达实在不敢恭维,就几天的寿命~

网友:
应该有控制保险灵敏度的元件,改变它们的数值即可。

楼主:
没见可调的零件,请看图

全景

全景

电路板,反面还有都是小零件

电路板,反面还有都是小零件

网友:
还不错了,三通半?

网友:
同情下LZ了!玩具质量肯定比不了模型吧.我也是玩S032入门的.这飞机还是很好飞的.就是刚开始不太会飞炸了好多回。熟悉了就好了.还是比较耐摔的.缺点就是发现电机容易坏.目前前后主电机都换了.幸亏不是太贵.15一只.

网友:
另外LZ飞机的问题还基本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运气好些.嘿嘿.只有两次减油门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应该是控的接触问题.后来反复上下弄了几下.基本没有出现了.

网友:
我以前的S030也这问题:设计缺 陷,什么“电池呵护设计”,飞行时间是长了,可老掉控呀!电机确实垃圾,换双马9074的吧,又会伤害电池。

网友:
想去掉保护电路(什么电路哦!其实就是一个电子元件而已)?让飞机在急加油时不出现马达停转?

LZ请想好哦!有了这保护元件,虽然会出现“自停”现象,但不会烧毁电子元件。
去掉保护功能后,好处也显而易见——上下翻飞不再出现停机。
但是,一旦摔机而马达发生堵转(例如:摔机后,油门没有及时关闭)就会导致马达驱动管烧毁等故障,除非不摔机。
确定要去掉保护的话,我再跟帖告诉你是哪个保护元件、在哪个位子上。

网友:
没买s032 当时选择了t05
说明也有相应的保护电路,但是基本上不会空中停机
只有碰到障碍,或者低电压的时候会自己停机

s032的保护元件太灵敏了?要不改装下让他变迟钝点?
改装咨询黑人哥或者模林哥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想去掉保护,现在基本没法玩,本来是想送人的...
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想去掉保护,现在基本没法玩,本来是想送人的...
请赐教!

嗯!
既然楼主铁定心思想去掉保护的话,那我就说说怎么做了……
首先,对这个所谓的保护器说明一下,以便对其有个大概的了解。
这个保护器的全称、功用、特点和应用原理是:
全称——PTC热敏电阻。
功用、特点——是一种自动保护、自动恢复使用、无触点、无噪音、无火花的“万次保险丝”,或称“自恢复保险丝”,是继“温度保险丝”和“温度开关”之后推出的第三代保护器件。适用于万用表、充电器、小型变压器、智能电度表、数字万用表、微电机、小型电子仪器等线路中做过流、过热保护。

应用原理—— 把PTC串联在负载电路中,当电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通过PTC的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即不超过PTCR的最大不动作电流,PTC处于常态,阻值较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PTC骤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达到保护目的。当故障排除后,PTC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在了解了这个元件的特性后,应该能猜到这个元件装在哪里了吧?
它通常焊接在马达的一个电极上、与马达串联,串联在总电源线上比较少见。
常见的外表有原型和方形两种,厚度比较薄(欲详知该物的外形可参看此网站http://www.jrke.com/中的图片)
在马达后盖或电源线上找到这个元件,拆除或短接其引脚便可去除那所谓的保护功能。
拆除这个功能后,飞机就别给小孩玩了——他们不知道要及时关闭油门的!以免马达堵转后烧毁马达驱动器件……
祝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空试试,懂的就是不难,多谢了!
但有一点不明白,那就是为何尾电机一动,主电机也掉电,这么说它就不是串在一个电机上的了,尾电机要正反转,主电机只一个方向,不明白,有空再仔细看看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既然楼主铁定心思想去掉保护的话,那我就说说怎么做了……
首先,对这个所谓的保护器说明一下,以便对其有个大概的了解。
这个保护器的全称、功用、特点和应用原理是:
全称——PTC热敏电阻。
功用、特点 ...

玩具应该用的不是这东西,直接是串联电阻进行电流采样,绕后送入比较器,改的方法有:
1.短路取样电阻(保护直接Over)
2.调节比较器阈值
3.减小取样电阻!

楼主:
再请看看

拆下了电路板,好像找不到什么检测电流的电阻,因为这个电池是450mah的,飞6分钟,那电流也差不多有4.5A吧,这么大的电流,会是怎样的贴片电阻,请高手看看,有照片

楼主:
电池也拆开了

元件不多,和这个电池保护板会有关系吗

电池保护板

电池保护板

这面没有元件

这面没有元件

楼主(2010-08-01):
回复 网友B:

真的没人懂,看过马达,没有什么PTC之类

网友:
s032 真是問題多多

我買了一部是壞的, 開頭怎麼樣給油門都不能上升, 但用手一觸摸機身就馬上有動力, 一放手又是沒力似的
之後換了另一台新的, 以為回復正常, 怎料到玩不到20 個次, 又是不能上升~ 換新電, 用手一觸摸機都是一樣無力

只好放棄了

反而我的s107到現在還飛到啊

网友:
这类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前几天遇到问题就是充满电了但是机子只有下面的电机转动上面的挂掉了 。。。开始我还以为是电池问题电压不够。。差点就要冷冻修复电池了。。后来还好在淘宝买了两科电机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换了上去果然没问题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