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船的自动扶正仓能用吗??????

楼主(2010-07-01):
船总长65厘米!!!宽19厘米!!!水仓总长38厘米!宽4.3厘米!

楼主:
粉红的是我准备在表面开的孔绿的是我准备在船底开的孔

楼主:
我感觉这个水仓有点短不知道能不能用我看其他船的水仓都是开到船头的!!!!!!船尾的孔是排水的,船表面的孔是船翻了进水用的!船底开的哪个孔是不是进空气的啊? 这个水仓弄弄吗?能翻船后正过来吗?

网友:
看来你是真准备把这条船折腾沉了换新船了~~~~

网友:
比较悬乎,船头左边剩下那点浮力极可能影响回转.隔水舱应该再往前伸,如果翻转不过来,考虑左侧加配重抵消反扭力的同时增加翻转重量,同时加大加高舱盖浮体,翻船后借舱盖的一些浮力帮助回转船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计划有快半年了。。。。。
这条很容易翻么
要是不容易翻船,作了也没什么成就感啊
买条MONO 不完了

自从他用完我的3S 45C 11.1 的锂电以后..他这想法已经很坚决了

网友:
这个加了也没用这是O艇据说到现在没人成功翻回来过.................

楼主:
这个是没加配重的!就是加了配重速度太快了也容易翻!以前1234S急转弯都不翻.换了LIPO速度超过50遇到浪就翻!做个翻水仓就不用救援船了!要不总得捏手捏脚的  LIPO 3S视频   这个是4S123

网友:
不可能吧!这条随便怎么都能上到70 啊

网友:
重心太后了

网友:
重心太前了,没压浪没水刀,诶!就当路过。。。。。。。。。。飘过了

网友:
我们数字哥不是有过带自反仓的O么?还有看照片LZ这船用的是TS电机啊!咋么可能就这速度?

网友:
对了,你高速不稳定,可以把老鼠尾调一下,向下调1°就好,高速就不太容易翻

网友:
怎么是逆时针跑的呢?
试试顺时针跑跑吧

楼主:
你门跑题了!我是问这个水仓嫩不能翻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门跑题了!我是问这个水仓嫩不能翻过来.........

跑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门跑题了!我是问这个水仓嫩不能翻过来.........

其实我感觉搞自反舱是自找麻烦,这船只要装上水刀压浪版调好,高速是很稳定是不会反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做自反呢?

楼主:
我其实就是想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