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咨询

楼主(2010-07-01):
1、请问22.2伏特30C 6000或5000豪安的电池,在使用3660 KV3500无刷电机时,电池的使用时间有多长?
2、请各位按顺序说说26CC日本小松、QJ仿小松、华盛发动机的转速分别有多少和质量情况?

网友A:
电机立马烧!22.2伏特*3500=77700

网友:
楼主在做电吹风吗?

网友:
不是烧!是爆钢!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用的电机因该是FSD的吧!FSD电机不带负载转速不好超过5W转,你用6S跑必定烧电机爆磁!你要用6S跑那就用KV2000的电机跑。好的电机不带负载转速可以上6W转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公式,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如果用3660的KV3955,电池是11.1伏特,转速应为11.1×3955=43900.5转,对吧?

楼主:
还有第二个问题,怎么没有答 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是玩油船的,不太好回答,好像是日本的小松相比其他两个要好,不过价格不便宜,关于转速,这要看的一般普遍在1W转上下,不过在高手手里可以调教到1.2W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立马烧!22.2伏特*3500=77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