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油门飞行中,电机突然出现停顿!

楼主(2010-07-01):
飞行中,油门未全开
电机
声音出现停顿,地面试车:停顿(瞬间停顿后继续原速运转) 关油后 ,出现自检音(出现两次) 请指导高手指导!!!跪谢

楼主:
补充:仔细检查过香蕉插 T插 接收机插 未发现异常

网友A:
电池寿终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或者供电的问题,电压降低,电调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