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我更杯具的了:easy osd还没用过就被我搞挂了……(已上视频)

楼主(2010-07-01):
        都是我瞎折腾,本来调试好就准备周末去飞一下的,晚上回家又开始研究。由于我是独立供电,两块2200mah电池,一块只能支持乌鸦飞行15分钟,而视频电用了15分钟基本还是满的。我想试试将两块电池并联,然后共用电。接好后推油门,屏幕出现横条纹,随着油门加大,横条纹也更明显。我研究了一下OSD板,OSD板供电主要来自电流传感器上一个接口,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从电流传感器输出到osd板的电压只有6.8V,心里还在纳闷,图传和摄像头都是12V供电,这里只输出6.8V居然还能带动我的图传、摄像头。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将稳压模块上的滤波电容(16V 2200uF)拆下来,准备并联到OSD板电压输入端(只有6.8V),结果电容的两脚刚碰上电压正负端,笔记本屏幕闪了一下,图像消失,OSD叠加信息都还在。以为是摄像头坏了,将OSD拆下,摄像头工作正常,但装上OSD板后就是无法输出图像,只有OSD信息在闪烁。
        高手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小问题我就自己弄,大问题还要返厂,我怎么就这么耐不住寂寞的呢?不懂这个没事还喜欢瞎搞手贱啊~~~~
PS:电容没有接反。

网友A:
看看输出还有电压没,并个电容一般不会损坏的!~

网友B:
楼主,你咋老出状况啊

网友C:
摄像头到OSD接口处  到 MAX7456(应该是这个吧)的输入有没什么问题?
如果PCB线没问题 那就是MAX7456烧了
OSD叠加信息如果在 而且能更新的话 MCU应该没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还有电压没,并个电容一般不会损坏的!~

看似一切都正常啊,如果没有电压,OSD板也就不会工作了,图传的指示灯也就不会亮了,摄像头插在上面会发热,说明摄像头本身在工作,只是图像无法输入到osd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到OSD接口处  到 MAX7456(应该是这个吧)的输入有没什么问题?
如果PCB线没问题 那就是MAX7456烧了
OSD叠加信息如果在 而且能更新的话 MCU应该没烧的

所有的一切都看似正常,就是无法输出摄像头拍摄的图像。黑屏,只有OSD叠加信息在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咋老出状况啊

空虚、寂寞啊~~~

网友A:
把电视调成AV,把摄像头输出信号接电视上看看摄像头是不是挂了,否则就是OSD叠加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视调成AV,把摄像头输出信号接电视上看看摄像头是不是挂了,否则就是OSD叠加芯片挂了!~

"以为是摄像头坏了,将OSD拆下,摄像头工作正常,但装上OSD板后就是无法输出图像,只有OSD信息在闪烁。"

网友:
LZ 多灾多难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似一切都正常啊,如果没有电压,OSD板也就不会工作了,图传的指示灯也就不会亮了,摄像头插在上面会发热,说明摄像头本身在工作,只是图像无法输入到osd板上。

我看比较有可能是MAX7456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比较有可能是MAX7456坏了...

我只是想在电压上并联一个电容,这样7456都能坏?

网友:
从你的图来看,你接错了,OSD电流传感器给主板供电的应该是如图,接电容应该这样接

网友D:
你图中标的脚是+12v和给电流传感器供电的+5v,这样按照电势差算算6.8V是对的,加上5V,你电池应该11.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图中标的脚是+12v和给电流传感器供电的+5v,这样按照电势差算算6.8V是对的,加上5V,你电池应该11.8V

版主求救!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E:
看看7456的视频输入脚是不是被弄短路了,有个75欧电阻的,量一下输入和地之间是不是75欧

网友D:
你那样接电容会造成整个电路5V供电不稳,不知是否是7456损坏,7456供电范围好像很窄。
说说现在具体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样接电容会造成整个电路5V供电不稳,不知是否是7456损坏,7456供电范围好像很窄。
说说现在具体什么现象?

我在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视频上也有,所有的一切都看似非常正常,唯独就是摄像头的图像无法显示,摄像头是好的,已经测试过,OSD的信息显示在屏幕上了,电池电压、电流等等都显示正常,说明OSD的叠加信息是有效的,就是图像无法和osd叠加后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7456的视频输入脚是不是被弄短路了,有个75欧电阻的,量一下输入和地之间是不是75欧

请问哪个是7456的视频输入脚?

网友:
莫慌莫慌,有版主在,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顶多花一丁点银子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说明主板的ARM和MAX7456没有损坏,应该就是视频输入部分有点问题。
这样试试看:
1,拔掉电流传感器
2,采用单独供电方式进行供电
3,检查摄像头是否损坏
4,认真检查PCB板是否有烧损的现象

网友:
检查:
C16
R6

这两个元件是关系到视频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主板的ARM和MAX7456没有损坏,应该就是视频输入部分有点问题。
这样试试看:
1,拔掉电流传感器
2,采用单独供电方式进行供电
3,检查摄像头是否损坏
4,认真检查PCB板是否有烧损的现象

1,不管独立供电还是动力电供电,都无视频图像输出;
3,摄像头正常
4,未发现烧损现象

网友:
好大的怀具

网友:
你真的很悲剧啊!

网友: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杯具英雄

网友:
不,是餐具

按版主的说法,7456耐压较差一点,电容接触的时候,5伏变12伏了,7456坏的可能性相当的大了,版主说的挺委婉,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可喜的是没有全军覆没,有得救

网友:
花一点银子返回去修吧

楼主:
PM版主短消息了也没人回,返厂总要先联系一下吧?还有地址等等。
我是被它的线的颜色混淆了,一看黑色和红色就想当然地认为红+黑-,结果不但脚搞错了,黑线居然是正极……

网友F:
 杯具啊~~~你还是升级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杯具啊~~~你还是升级5.0吧

这个跟我出现的问题没有关系吧?

网友:
共用电才是王道 !
电池出来 升压模块 -- 视频发射和摄像头

网友:
我觉得可能就是电容被击穿了。。因为输入电容也是接地的。。

网友:
12V电容在带电的时候是很容易击穿OSD和头子上面那些5V供电的芯片的!

花点钱,继续折腾吧,你拿12V电容电击设备的事很像我的经历哦!

网友:
PM版主地址 然后发过去吧

网友:
 花钱消灾

网友G:
电容接反 顶多 时间长电容坏掉,不会影响工作的, 我就感觉我们用的这些设备为什么这么贵.烧了 很心痛的~~~~~~~~图传应该不贵,贵的就是#!%@!&^#%!大家也明白,为什么 成本很低的啊~!!!!!! 都便宜了大家都可以接受,销量大了,商家也转的更多,爱好这东西的不可能只有一部机器玩,就象我爱好船模,光虾挺就4只O2只V1只闪电1只.价格玩的起就玩,玩不起就不玩,很多模友也许都是资金不润许有些还是学生~ 应该普及 ~

网友H:
出来冒个泡,顺便混一分。同时顶ls
眼下的FPV市场,没有一点超前意识就麻烦了,之后就会被老外的品牌们一个向前跨步走而覆盖,霸占。因为中 国没有FUTABA,中 国没有田宫!中 国没有。。。。。本来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大家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难道中 国人只能赚眼前的钱,都是近视眼,代工的命运!!!
发牢骚了!!!
呼叫低价普及,呼叫中 国老鹰!!!今天已经有了信鸽了,别给我机会做明天的麻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