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锂电充电与充电器或电源间的矛盾问题

楼主(2010-07-01):
一直很疑惑,几乎所有
充电器
包括支持锂系列带平衡充的,输入都是DC12V。选择的电源也只能控制在12V-15V之间。
问题的关键,假如需要对4S(14.8V)-6S(22.2V)Li-PO进行充电时,充电器会因为输入电压不足而停止充电吗?还是会被平衡充所化解?
就像Ni-MH或Ni-CD
电池
电压 大于 电源输出电压时,充电器就会“罢工”。
请前辈作答,谢谢!

网友A:
充电器不是会自己升压的吗?

网友B:
平衡充应该是中用到4.2V,不论多少节电池组。

网友C:
第一,所谓平衡充,某些充电器就是一节节充。
第二,充电器内置的开关电路是可以升降压的。
打个比方,电蚊拍那2节干电池也就3V,升压可以到10kV

网友D:
lipo 充电器是有升压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DUALSKY N61e 可以吗?
能推荐几款Li-PO的充电器给我吗?

网友E:
看看电棍嘛 并且锂电是单节充电的 不然就说不成是平衡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