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函道高手。关于配置

楼主(2010-07-01):
本人比较新的新手!正在制作SU-37!
想使用函道,但不知道这么配算的上完美!

想用2个70MM 的函道

其他的配件都怎么配呀!~

网友A:
这个吧,双90的

网友:
不说话来看看

楼主:
   跪求双70MM 函道机 所有配件配置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蓝岱的Rafale双70涵道的规格
Wing span: 830mm
Length: 1100mm
Height: 385mm
Weight: 1.4-1.7kg
Servo: 9g x 5pcs or 8pcs
Power system: Twin brushless electrical ducted fan(3900KV motor) X 2.
Function: Full scale front wing performance, retract landing gear system.

ESC: 40A  or above X 2
Radio:  6 CH
Battery: 11.1v/3S – 2200mAh x 2

http://www.rclander.com/default. ... 4-b888-5ef51029d330

网友:
一堆大米

网友:
]做的真漂亮,全轻木?多重呀?呵,我是KT切的,起飞重量1200G,双涵道-双电调-双电池!我用是4800KV64黑旋风涵道加双好养40A电调加2200KV25C格电池,速度还行,但速度还不够快,机太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涂装是贴纸?还是炳烯?看起来很光滑,是不是彩色胶带呀?

网友B:
双70足矣

6S 3800MAH 25-30C电池
双80A 电调,建议HY

网友:
引用 网友B:
6S 3800MAH 25-30C电池
双80A 电调,建议HY

太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吧,双90的

这位魔友是北京的嘛>

网友:
一吨大米

网友:
蓝岱的东西贵,LZ经济允许可以上。不然就自己配吧,我是用FW70涵道+黑旋风70涵道电机KV3200的那款。3S 45A就有1KG的推力了,效率非常高,电调用50A以上,电池用2块2200 25C或者1块5000 20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