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涵道的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02):
我一直是玩直升机的 现在航线 四面悬停 倒飞 已经过关 但最近 买了个su34涵道机 不知上手 容易吗?以前从未飞过固定翼 请高手建议下 在
模拟器
上飞 能正常起飞 也能成功着陆 不知能不能飞这个飞机

网友A:
可以,只要有足够的粮草,没有攻不下的城堡

网友B:
我也是直升机和固定翼双修的。我刚飞过SU34,很好飞,刺激!但对于没有飞过涵道机的,降落很难!建议放在家里自我欣赏,先飞T34或者F16后再飞SU34。

网友C:
同楼上,我飞SU37,双64涵道,降落时必须要有速度,不然就没有舵效,所以要是买JJ飞的话尽量多练练模拟吧,我是自己做的,降落都是实实在在拿真机练出来的,坏了再做,只是比较累要两三天!

网友D:
虽然有直机经验了,但还是建议练一下模拟器。上去我估计没问题,下来是什么样就难说了

网友B:
我的SU34(64黑旋风电机),用6S-2500MAH电池,70%油门,比4S-3600MAH电池稍微猛一点。

网友E:
我不算高手,但是飞过涵道,第一次上去差点炸,好在有高手帮我救回来了,想告诉LZ两点,1:直升机比固定翼更难操控(除了降落),因此你有经验。。但是涵道的降落确实需要长跑道和油门与升降,副翼的配合。。。。2:模拟器飞的再好与实际上天还是有区别,我就经历过差点失控,比如遥控距离,副翼灵敏度,风力影响,飞机动力等等。。。。。。。。。

网友F:
打酱油的

网友G:
可以 不过后果自付

网友H:
飞涵道飞行有几十个小时了,不知能否算是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