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A数与电机的KV值的关系?

楼主(2010-07-02):
有高手可以说说电调的A数与电机KV值之间的关系吗?能否举一些例子,好让新手学飞学习。
另外,电池的6PS或3PS是什么意思?请教,请教!!!

网友:
模型无刷电机的参数指标,除了外形尺寸(外径、长度、轴径等)、重量、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最大电流等参数外,还少不了一个重要指标--KV值,这个数值是无刷电机独有的一个性能参数,是判断无刷电机性能特点的一个重要数据。无刷电机KV值定义为 转速/V,意思为输入电压增加1伏特,无刷电机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总这个定义来看,我们能知道,无刷电机电压的输入与电机空转转速是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的。无刷电机的意义不只是说明电机转速与电压成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还对于电机的性能有一个开阔性的表示。用过无刷电机的朋友大都有这种感觉,同级别(外径)的无刷电机,外转子的和内转子的通电比较一下,会发觉外转子电机扭力大一些,要“硬”一些,内转子电机扭力稍微小一些,要“软”一些,一看电机参数,外转子电机KV值800多,内转子电机1000多到2000多。再看一下转速,内转子电机的转速明显高于外转子电机。其实这些特性都与KV值有关,按照KV值的定义来解释,无刷电机的空转极速,是KV值乘以输入的电压,这也就解释了内转子电机的转速为什么高于外转子无刷电机。就扭力特性来看,KV值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电机扭力性能,拿外转子电机来说,电机的空载极速一般般,但是加上负载(例如螺旋桨)后,其极速降落到空载极速的60%-70%,但是拿同级别的内转子电机来测试的话,其带负载的转速只能到其空载极速的30%-40%,这明显体现出这两种电机的扭力特性差别,内转子电机的带负载的能力相对较低,为了满足扭力做功,内转子电机必需自行降速,增加通过电流,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电机的输出功率就增加了,内转子电机的这种扭力特性也体现在具体的应用上,以前不少轻型泡沫固定翼飞机,最初都用的是内转子无刷电机,但是因为扭力特性的缘故,飞机螺旋桨并不是直接连接在电机上(非直驱),而是增加了一个减速齿轮组,为的就是改善内转子电机的扭力性能。同系列同外形尺寸的无刷电机,KV值也能区别电机的特性,比如 B3674 内转子电机,一个KV值是1860,一个KV值是2075,那第一个电机的扭力就要大一些,峰值做工电流就相对小一些;第二个电机的技术高一些,但是扭力特性就比第一个电机要差,峰值电流就会更大一些。

电池S 代表串联电路   P 则代表并联电路  比如3S1P  就代表3片电池串联 而没有并联 这时电压是一片电池的3倍 而电池的容量不变,又比如3S2P  这就表示由2组3S1P 电池再并联  此时电压与3S1P相同 但是容量是X2的。

网友:
楼上的好快,现学现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欢沙发的头像

楼主:
谢谢一楼,我受益非浅。

楼主: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出电调的A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调的电流工作电流=电机的电功率/负载电压
最大工作电流由场效应管的参数与并联的数量决定

网友:
相同的电池并联成一个电池 就相当C数增加一倍 要大电流的话 电池就多并几块咯

网友:
给电机加载后,转速越低,电流越大。极限情况是电机堵转,直接用电压除以电机内阻,就能得到电调所需A数,可能上千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出电调的A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