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菜鸟,想买个450

楼主(2010-07-02):
我是新手而且很菜, 呵呵 两年前买了一个 华科尔 36# , 一飞 就歪 离地不能过1 米, 后来无数摔 和换配件 ,升级旋翼金属件,结果连一米也飞不起来了…… (后来发现买的零件里面有两件不对,这个对新手来想很。。。。。)后来 突然发现控上面有一个 PCCM什么的开关位置反了, 拨过来就不歪了,可是机器基本也快报废了 ,前后一共花了大概不到三千。

虽然新手,心里还是总喜欢想买 450,有了老手建议我买个好的孔 推荐我 JR9X+尚真 400v2, 说是比 Futaba 好 ,但是一个淘宝的商家给我说 Futaba 更好用,  业余潜水了一段时间还是不知道买那个。。。。后来股市大跌 10k 买机的预算 没了。。。。一直忍到了现在。哈

现忍不住啦想买一个控,( Futaba 6EX-2.4G六通道遥控设备(通用版), 或者单独买一个直升机的版本。一个450机,亚托还是觉得有太贵(我这水平太可惜,没两天肯定炸,心痛啊~~~ )  ,看了几个牌子不知道那一个值得买,如果贪便宜买来的是个垃圾更不值得啊

看了 飞魔士、固朗、FHTD、 吉腾。。。。。  经过近期潜水 发现 飞魔士 和固朗应该是首选 (不对的话希望高人指正啊!~~)

闲来无事买了一个 火鸟403 ,竟然摔了4次以后就能飞起来了 …… 感觉很不错。。。。。骨子里还是很喜欢电直。得到指点我就买机啦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原来的控和接收器,还有陀螺仪是否可以拆下来接着用呢?

希望得到魔友指点一二, 这次预算3000以内为好, 如果真的值得购买的话 咬牙5000以内可以接受 (老婆不知道的情况下全部支配费用)

网友:
JR9X是比较全面的,够用了,不过现在9X好像没有了,我看还是DX9吧2.4G的其它都一样!
尚真 400v2早不产了,厂家好像倒闭了,不买亚拓,就飞越吧,反正山寨的都差不多!
FUTUBA的控手感不好,除非你去买顶极的12,14通!那就另当别论!
其实450空机没有几个钱,山寨最多也不超过500,但是依你3000块的预算的话,仅仅DX9就值3000了!5000块的话,我想用DX9,加个山寨450,再配个比较成熟的锁尾陀螺仪,和四个舵机的话,我相信剩下的钱是不够买电池,和充电器,另外还有工具的

网友:
先狂练模拟器吧

网友:
LZ是时候上450了,多练模拟器就没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收个DX7二手的,3000的预算可以买很好的设备了

楼主:
谢谢啦, 电池刚刚买过了两个,充电器有一个平衡冲,舵机的话 DX9 上面自带的舵机可用的话 也可不用买了吧。
陀螺仪 难道要 GY 401? 超了有点 。。。。。。原来 36#的 陀螺仪很垃圾么?

刚刚看了飞越,好像是 ” 飞越 Tarot 450 PRO 空机版/不含电子设备 TL20003“ 650元这个,看起来很不错, 就这个了! 哈哈,

控还在纠结中, 我这水平总觉得遭禁,高手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好控,若干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高手指点,正在看 DX9,好像4600-3100 不等。。。。。准备咬牙造一个,只能和老婆说 500块 ~~

楼主:
回复 地板~llzzxxmmwwcc 帖子

futaba10c     这个曾经考虑中 ,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二楼说12通以下手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好不好,都没用过。。。。只用过华科尔

飞越sport650元的那款,或者非耐450v2  :飞越 是黑色全内六方螺栓的那个,觉得不错啊。准备搞这个。非耐没听说过…… 等等也看一下

斜盘md933x3.    :这个不是都配好的么?难道还需要自己更改?~~~心里没底,想试试但是。。。动手能力不怀疑,就是基础专业知识不好。。。

锁尾401+9257  : 一直想搞一套,被说的神乎其神呢。。。。。看看最后配置下来有钱的话就搞

电机电调选飞越450电机好淫40a : 好赢 40a, 刚刚买了一个其他牌子的,但是看到 有的电调手感不好……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到这个贴。。。。

电池ace2200,20c   : 买了 力牌的  2200, 25C 不知道如何
充电b6                         :以前的 Esky  平衡冲

谢谢回复···

网友:
飞越空机:¥450,好盈40A电调:¥160,xxd2218(4380KV)电机或翱翔(4500KV)¥80,天地飞2.4G遥控器:¥2150,辉盛MG90舵机X3=¥130,KDS800陀螺仪:¥180,尾舵机(奥泰)AS9257D:¥90,配A123锂铁(26650)3S1P:¥17/节X3为1组,充电器:¥160,我用这种配置完了1年多,现在玩到3D,感觉几好。

网友:
建议遥控买JR DSX7,性价比高。
锁尾GY401+D262HB,比配9257要便宜,性能也不差。陀螺仪要买好的,是一次性投资,值得的。
新手用飞越 Tarot 450 SPORT版比较好。
斜盘舵机用辉盛9g金属齿的就可以,价格便宜,飞3D之前足够用了。
这样一套下来3000的预算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JR DSX7 2.4G DSM2摇控器(新版带计时) 一 口 价: 1640.00元, 淘宝的,行不? 随机的舵机可用么?这个价格还是好很多,觉得压力小些。。。。

9257 和 D262HB 差多少米?一次性投入可以一步到位的话。。。。。是不是可以?

网友:
1640的dsx7带的舵机不能用的    如果lz钱足的话    建议8fg    性能去问问用过的老鸟   不比jr的⑨通的差吧       听说手感很好
钱不多的话就dsx7吧    我就用dsx7    一般般       反正够用

网友C:
说实话,lz是玩过航模的人,
废话不说了,引用论坛名言"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非要省钱,模拟器啊

网友:
陀螺仪这东西一般不会坏   建议一步到位    600-800左右的  750 780 401 一堆   二手拆机的也很多       国产的还有kds900      mini one     好盈g3  ==     很多      用垃圾陀螺的话迟早要换的             不过你有华xx的陀螺仪先用用也行         但因此炸鸡就不值得了

网友D:
空机就飞越的550的sport吧     便宜     不过问题很多·······
要不直接亚拓450sport套装也行    算下来还不错     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机就飞越的550的sport吧     便宜     不过问题很多·······
要不直接亚拓450sport套装也行    算下来还不错     比较省心

谢谢~ 刚刚看了一个老外叫~~luke 的 飞的很那个,用的全是亚托的机器,感觉那个机器还真是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lz是玩过航模的人,
废话不说了,引用论坛名言"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非要省钱,模拟器啊

哈哈 说的不错~! 第一次听,的确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JR DSX7 2.4G DSM2摇控器(新版带计时) 一 口 价: 1640.00元, 淘宝的,行不? 随机的舵机可用么?这个价格还是好很多,觉得压力小些。。。。

9257 和 D262HB 差多少米?一次性投入可以一步到位的话。。。。。是 ...

DSX7配的是标准舵机,不能用在450上,D262HB大约是160元,9257大约400元。

楼主:
看到了好多说飞越个别位置不行的,开始觉得觉得亚托套机比较适合我了……

网友:
你先看一下亚拓配件价格再定吧,看你平时能在直机上花多少吧,新手难免摔机,不要小看配件的开销···
飞越飞机便宜配件也便宜适合新手,新手飞机可以差一点反证的摔,技术练好了再上好的,电子设备、控一步到位买好的吧···模拟器是省钱的方法一点没错···

网友:
我就是先上个便宜的450练练手,控就要上好的一次投入,我上的10C还没到货,模拟器那是一定得练的。

楼主:
谢谢 21、22 楼, 3年前玩过模拟器, 可能是 华XX 的 控不好,要不就是破解的那个连接线,控制起来总是乱跑 (不排除当时不懂, 水平极差 乱开),所以以后就不玩那个了,呵呵 还是用真机感觉来的多。。。。
我打算玩玩 航线 和悬停, 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我以为精度高点的飞机是不是对于我这种新手好些呢?还是说 和买个飞跃基本没啥差别? 总摔,飞不起来的话 信心受打击啊~~!

网友E:
其实新手用好机和一般的飞,也感觉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会增加开支成本

网友:
华xx的能飞了 450调好了基本就不炸了 小炸基本坏的就是那几个件
有钱就直接亚拓吧

网友F:
前面您都考虑9通了,您打算只飞旋停航线...您还是先练模拟器吧,如果您真有天赋,摔的次数少,有老手带飞,上亚托也没啥说的,精度高,高手是用来飞3D的...水平一般就另外考虑吧。先整个一般的练手吧

网友G:
LZ 好,在论坛发帖吸收意见需谨慎,正规品牌是不会在论坛里闹的,仔细观察回复你的人的资料,看看他们回复别人的帖子,回头再看看跟你帖子的话,你会明白很多东西的!

网友H:
 笑而不答

楼主:
 …… 曾经看到有人说水深,还不太理解。
多谢~!
我需要多看多听,不断学习啊~!
其实自我感觉我就是那种眼高手低还挺爱好的,看别人玩的好羡慕的不得了,到自己这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老婆孩子也总是这事那事,我自己研究改机的时间一个礼拜也没有几个小时,所以才有想法狠心买个好的,少费点心思调试研究吧。的确想买个好控,再买一个接收机也可以玩玩自制的固定翼 (KT板制,固定翼好像技术方面比 电直简单,配件可自制的成分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