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叶FS61AR四冲和OS55AX之间纠结,给点建议吧

楼主(2010-07-02):
40机练习机,原是三叶52发动机

准备换台发动机,在三叶FS61AR四冲和OS55AX之间矛盾,老友们支招,二选一。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飞机上,如果使用在练习机或者3D机上最好用os55!要使用在像真战斗机上最好是用4冲的!会好看些!以上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飞机是星宇40大金星双凸翼型.

网友:
asp61吧,速度比装os55的速度慢,但发动机调好后,飞行感觉很好,我OS55和ASP61都有,星宇40大金星我也是装61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飞机上,如果使用在练习机或者3D机上最好用os55!要使用在像真战斗机上最好是用4冲的!会好看些!以上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四冲绝对好过二冲的,包括练习机和3d机,但有一个问题,四冲需要用合成成品油,二冲随便用什么垃圾油都可以,这要楼主自己衡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四冲绝对好过二冲的,包括练习机和3d机,但有一个问题,四冲需要用合成成品油,二冲随便用什么垃圾油都可以,这要楼主自己衡量了

谢谢!
进了四冲,初步磨车,运转相当的稳定,油门响应迅速。改日细调油针。

网友:
三叶 61的配件很容易获得,马力略小了一点,要是不需要暴力就足够了。我感觉三叶52四冲的马力都足够飞一般的40练习机了。

楼主:
我以前Tu40和金星用三叶52.飞了10多个起落.很是生猛.全油门7一8米肯定离地.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三叶52就够了,如果是飞练习机,作为练习, 桑塔纳因该比奔驰宝马更合适, 会给你更多锻炼应急情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