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热啊

楼主(2010-07-02):
手摸都烫手了,风扇都不转啊。。。。。谁知道怎么改了风扇不用温控一直转?

网友:
把风扇直接接在电源正负极上!~

网友:
我的昨天倒是自己热转了,不过风好小,也不知道是往里面吹还是往外面吹,能不能有什么效果。。。

网友:
简单你搞个便宜的笔记本散热器,吧A6放在上面,那一定凉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摸都烫手了,风扇都不转啊。。。。。谁知道怎么改了风扇不用温控一直转?

你可以仿造我的b6做一个主动式多风扇组散热系统

网友:
我的A6刚买来风扇就有噪音!~

网友:
如何让A6主动散热啊

网友:
我加了个笔记本的风扇底座,效果不错~~~

网友A:
我前天连续充电6小时,,电源适配器外壳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连续充电6小时,,电源适配器外壳变形了

你用什么电源啊?

网友:
不管什么充电器用大电流充电都热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