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yt600E,可卖家说带不了两块6s的电池,各位能给个正解吗?

楼主(2010-07-02):
本想上700E的,主要想作个航拍,后来一打听,续航电的真不行,以后再上汽油机吧,现在先弄个600E,不过还是想功率能大些(什么配置请大家提个建议哈),以便带个小点的设备也拍点东西,可卖家说装不了2块6S的电,到底能不能装,请大家指正一下吧,急啊!

网友:
我的600ESP用2块6S-2500MAH电池飞,重心正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600E什么配置,电池仓够装两块吗?另外,这样飞航线能飞多久?谢谢

网友:
我的机器配置

600ESP+好盈80A HV+蝎子4025+10S1P 25C 4000MA
原厂设计6S1P电池25.2V最高电压,70A电调,最大持续功率1764W,而原厂电机的最大持续功率1600W.
80A的高压版配合10S1P的电池,最大持续功率可输出3360W,而蝎子4025的最大持续功率2450W
按照原厂4000MA 6S1P的电池可以航线10分钟计算,我的机器4000MA 10S1P理论可以航线17分钟
注:整个配置比原厂起飞重量增加,但是使用了高压小电流设备热损耗小,姑且认为这2项相互抵消

网友A:
YT600ESP+亚托的无副翼旋翼头,原厂电机、电调,BLS253斜盘舵机,BLS251锁尾舵机,FS600无副翼系统,分别用1块6S-5000和2块6S-2500电池飞行,3D模式航线飞行约5-7分钟,普通模式航线飞行约10-12分钟。我试过2块4S-3600电池,普通模式航线飞14分钟。我估计最多能用2块6S-3200电池,再大的电池,机头罩就上不了。

网友B:
不知道能带多重的设备啊,2KG能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带多重的设备啊,2KG能不?

 什么设备2公斤啊!?难不成要带汽油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2公斤啊!?难不成要带汽油发电机

当然是摄像机了,专业一点的应该有这么重吧

网友:
到底能带多重设备,亲自去做试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600ESP+亚托的无副翼旋翼头,原厂电机、电调,BLS253斜盘舵机,BLS251锁尾舵机,FS600无副翼系统,分别用1块6S-5000和2块6S-2500电池飞行,3D模式航线飞行约5-7分钟,普通模式航线飞行约10-12分钟。我试过2块4S-36 ...

我也打算入600E,有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