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46发动机转速上不去

楼主(2010-07-02):
请教一下各位:

一台三叶46级发动机最近发动后转速上不去,在最大风门情况下,逐渐关小主油针,顶多8000转上下,就会熄火,远低于原来的一万多转。

而且,逐渐关小风门,风门会听到滋滋的声音,并有油溅出,然后熄火。很像是富油,但是附油针不论是开三圈还是几乎关死,现象都一致。油是1:4的素油。

实在不得其解。

PS: 这台发动机买了7年 但是平均每年也就年休假玩一下,总时间应该小于15小时。

昨天新的热火头到了 下午按网友的建议试试

网友:
7年了换一个吧哥们

网友:
检查一下发动机是否漏气;主油针先打开1.8圈左右;副油针开1圈;检查火头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

一台三叶46级发动机最近发动后转速上不去,在最大风门情况下,逐渐关小主油针,顶多8000转上下,就会熄火,远低于原来的一万多转。

而且,逐渐关小风门,风门会听到滋滋的声音,并有油溅出,然 ...

发动机长时间放置后往往大轴承粘住了,就是这个现象。照我说的做保你好用!
1、分解发动机,查看大轴承情况并清理干净使之转动灵活,装好发动机。
2、恢复副油针出厂位置:把化油器拆下来,把风门开到最大,调整副油针的尖端离开喷油嘴0.2--0.3毫米,装回化油器。
3、主油针予开2圈,启动发动机予热两分钟,把风门开到最大,收小主油针到最高速再开大三四牙。
4、收小风门,微调副油针,调整怠速。这时副油针的调整左右调整不会超过半圈就会达到最佳状态。
5、注意怠速偏高调不下来,不是油多了,而是油少了,要开一点副油针!怠速就会低而稳了。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模友,吃完饭照你们的说法试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模友,吃完饭照你们的说法试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饭吃完了吗?试了?

楼主:
按朋友们的办法试过了,但是还是那样,现在怀疑是不是油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
油气混合比例不对,在大油门时会出现油多气少的情况,这时气缸就会让多余的油淹了缸,减少了原来的容积,所以越大的油门转速越低最后停车,还是那句话:调油针,让他喷出的油和空气比例化!要好好的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