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定向天线自己做,很小巧,效果不赖

楼主(2010-07-02):
改造了个印油盒的天线,比红烧肉罐头盒小巧,效果似乎更好,呵呵,上点图,给大家参考,闲暇测试下极限距离啰

叠双菱效果好像没有革命性的提升啊,还是恢复单纯双菱的吧,叠加的双菱,已拆掉了,极限效果尚待测试的;

拉距离跑了1.5KM,效果还不错的,微微有点细小的噪点,貌似还能再远,闲暇再测试了
图传是200MW的5.8G,单个菱形振子周长51.7MM,材料:印油盒,旧拉杆天线一段,热缩管。。。
发射机放3楼窗台上,拿天线和图传接收机跑,1.5KM距离下,以监视器蓝屏为准:水平波瓣宽度大概正负15°,垂直波瓣高低25+°的样子,垂直波瓣特性貌似宽容,以监视器噪点太多太大甚至蓝屏为界定,呵呵,老外了点。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A:
我也想自己做,可是看网上的教程 发现双菱天线不好做啊。 怕精度不行。。。期待楼主附上制作心得体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自己做,可是看网上的教程 发现双菱天线不好做啊。 怕精度不行。。。期待楼主附上制作心得体会啊!

好像不是太难:
铜丝就是有线电视的线芯,不要贪心太粗——不好控制尺寸
看看的的锡焊手艺了,要是没玩过锡焊就。。。

网友:
双菱天线 貌似是2.4G的 不知道 在5.8G上 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印油盒要火了
LZ是卖印油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油盒要火了
LZ是卖印油盒的
呵呵,又想到个不错的铁盒,圆形拉罐的空气清新剂的盒盒,也推荐下

网友C:
儿子的奶粉罐子

网友D:
这个双菱与2.4的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双菱与2.4的是一样吗?
结构相同,但尺寸不同啰,2.4G的波长(单菱形周长)是125MM,5.8G的波长(单菱形周长)是51.7MM,呵呵
就是说,尺寸减小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儿子的奶粉罐子
太巨大了,没必要哦

网友:
那个四棱形怎么和导线连接的 想试验一下

网友:
当发射天线也可以吧,放机身下面,爬高效果好

网友:
顶!

人家是高级工程师。手工精度怎么不可以,人家劳斯莱斯不就是全手工制造吗!

网友:
楼主多点介绍这类实用DIY,我买的5.8G平板天线,效果并不怎样,1000米以外图像就很差了,也是用200mw这一套。

网友:
怎么没有测试效果的。

网友:
做的确实不错啊!

网友:
能画个图纸吗

网友:
楼主发个具体的制作参数吧,大家也试试

网友E:
发了好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了好几遍,,,

看完这个网站制作双菱天线的参数,不知道Offset from reflector这个参数指的是那部分,哪个知道的说下!

网友E:
个人感觉应该是 双菱与反射板的距离或菱形每个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应该是 双菱与反射板的距离或菱形每个边长

双菱与反射板的距离好像是图种标示的1/8 wave length,意思好像是八分之一的波长,
菱形每个边长根据long diagonal 和short diagonal求的应该是四分之一的波长,也就是每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周长就是一个波长

网友: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

网友:
哪位高手有吸顶发射天线的DIY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C:
正方形边长51.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方形边长51.7mm??
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是51.7MM(5.8G)!

网友:
那边长就是51.7/4=12.93MM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做成正方形吧,根据那个算天线网站的long diagonal 和short diagonal这2个参数,应该对角线不一样长

网友C:
没尺寸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尺寸怎么做呢

我和楼主都把图都给你了 你还找不到尺寸....你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F:
谢楼主无私贡献。不过能否再贡献个5.8G 四振元双菱阵列天线图,并标明详细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楼主无私贡献。不过能否再贡献个5.8G 四振元双菱阵列天线图,并标明详细尺寸。谢谢

呵呵:
1——俺也不会哦;
2——天线指向性太强不会只是好处吧?!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双菱形5.8G天线增益大概是多少D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双菱形5.8G天线增益大概是多少DB?

这个需要用软件模拟效果,才能得出结论, 照其他双菱天线来说 这个单双菱天线不会低于 10DB 应该在 12DB左右,
当然这个和个人做工有关,我给出来了 5.8G 最高效率 5.705频率的 详细制作参数 你可以参考
双菱阵列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应在 16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用软件模拟效果,才能得出结论, 照其他双菱天线来说 这个单双菱天线不会低于 10DB 应该在 12DB左右,
当然这个和个人做工有关,我给出来了 5.8G 最高效率 5.705频率的 详细制作参数 你可以参考
双菱阵列正常 ...
真是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