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舵机换齿后,出先了行程到底后,电机不停一直空转 ...
有一个舵机换齿后,出先了行程到底后,电机不停一直空转的现象?

楼主(2010-07-02):
更换完齿轮,通电,
舵机
回中,往左边打到底看行程,正常,往右边打到底,舵臂停了,但是
电机
一直空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原先想应该是舵机的关系。
不过后来在调机时,发现,有次把控里的一个通道调反向,一个正常的舵机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难道跟控的设置也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是还有坏齿轮吧

网友B:
将控清零后试试,看否有舵量,最大行程,微调等多方面有过调整!

楼主:
刚清空遥控设置试了下。果然有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