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自己组电池怎么接线?

楼主(2010-07-02):
想自己组几块4S、5S的A123
电池
,不知平衡线该怎么接?请高手给个图,我用的是B6
充电器
。

网友A:
在电池 的每个连接点 都接一条线出来 两端也接线 这样接线数量 就是电池数量 加 1 然后根据你的 平衡冲的接线口的形状 来一一对应焊接 插头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主要是不知道正极在平衡口哪边,呵呵

网友B:
拆开看看商品电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