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好奇,玻璃磨边是用什么东西磨的?

楼主(2010-07-02):
一些玻璃茶几,卫生间里的镜了,边角都磨得非常好看...

是用什么设备磨的?个人可以操作吗?

网友:
有玻璃磨边机 和专用砂轮

网友:

你是直磨斜边,人工用角磨机和专用玻璃磨片加水磨

网友:
金钢砂磨片+水

网友:
差不多的玻璃店都有那种磨边机,你可以去参观参观

网友A:
磨边机,一条橡胶传送带将玻璃送过去,下面有好多个电机,估计是装着粗细不同角度不同的砂轮,一次磨一个边。

网友:
多次路过玻璃店

大机器见过,
貌似不少就用手砂轮磨边,
碎玻璃末有点怕怕的。
估计干一天下来粘身上比桃毛和头发要难弄吧

网友:
告诉你吧,以前手工磨得时候是将金刚砂放在三角铁的槽里,加点水,然后放上大玻璃来回拖动就可以磨边了。现在手工磨较小的可用磨刀用的油石,大的最好使用角磨机加金刚石磨片。

网友:
茶几上一般用的是钢化玻璃,不能磨,一磨会爆。

网友:
玻璃.廉价.广泛的材料..运用中..

网友:
可以问眼睛店的师傅,
另外磨和抛光是不同的,
你到底是要哪种工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磨去一定角度,再抛光,呵呵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磨好之后拿去钢化。

玻璃磨后做钢化,好比铁件精加工后再做热处理

网友:
呵呵 大家看看钢化玻璃

网友:
就是这种机器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边机,一条橡胶传送带将玻璃送过去,下面有好多个电机,估计是装着粗细不同角度不同的砂轮,一次磨一个边。

上个月我拿瓷砖去磨圆角就是这种机呀

网友D:
告诉大家个秘密,可以手拿一小块磨砂玻璃用其磨砂面45度角平推磨角,玻璃磨玻璃,和别人学的,我试过给新割的毛玻璃鼠标垫导角,效果很好,不迸碴,磨下的是细面面,导出的棱非常光滑,不信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E:
长见识了,感谢提供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