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万能磨刀机的说明书?

楼主(2010-07-02):
买了个二手货,但说明书没有了,不会用 。

样子如图(图是厂家的)。
谢谢了!

楼主:
上面有几个旋钮和洞洞不知道是干嘛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磨雕刻刀比较容易!

嗯。肯定要自己实验+实践的

不过若有一些书上的指导可能学习起来就更快乐

昨天自己琢磨着磨了几把麻花钻,结果不是很理想。
PS.
我明明在线,但论坛显示却是“当前离线”

网友:
:loveliness: 我还想要呢

网友:
不会是机器本身有问题吧

先了解刀具的几个面、角、刃等参数和相关知识,
然后再琢磨

网友:
魔道鸡.准备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几个旋钮和洞洞一般这是简易分度用的,帮你磨一些多刃的圆周铣刀钻头之用,这很简单的,关键是你要拿到整套弹簧夹头,你拿到那套夹头了吗,夹头很贵的,一套夹头可能几百元,高级的夹头可能还不是标配,不好买 ...

这套二手磨刀机配件是全的,磨车刀、铣刀和麻花钻的配件都有了。
夹头使用的是R8夹头,带了5个(4,6,8,10,12),还有两个“碗”和一个刚玉柱面砂盘。应该是比较全了。

网友:
联系我,我恰好有你上图的那种说明书,呵呵

网友(2010-11-07):
楼主哪里买的?几多米呀>也想搞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0-12-24):
同问,多少钱一台啊

楼主:
这个目前网上有卖,2K左右。
我二手的也要1.5K拿下的,不过是全套。

网友:
我上次网上问了一个东莞的  分u2 和u3的类型   价格有差异,u3的要3500,u2的原装台湾货要4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