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啊~~希望有人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2010-07-02):
调机的时候是不是螺距从-到最大,三个倾斜盘舵机一起使倾斜盘向上运动?
就是希望运动的方向是不是最终体现在倾斜盘上?只是由三个舵机来协调实现的?
没人一起玩是个杯具啊

网友:
要看你的 斜盘是什么样的啊  是普通的 还是CCPM 的 如果是普通的 只有一只来控制一个方向 如果是 CCPM 就要3只一起控制一个方向!!

螺距是根据你飞的类型 航线还是 3D 还是 悬停 预先设计好的 不需要去太调整  悬停 省点电 可以调大点

要是 3D 的话 你要考虑 正飞和倒飞  基本直接就给螺距干成0 了
如果是调整的话 悬停 看正螺距的时候 有没有双桨 如果是 3D 那么正负螺距 的大小情况都要看了

网友:
直升机主要就是靠3个斜盘舵机来控制飞机的水平姿态。

可以把旋转起来的机翼看成一个平面,而斜盘面平行于这个虚平面;

副翼和螺距舵机就是控制这个平面的左右倾斜,副翼、螺距加上升降舵机就是控制这个平面的前后倾斜;

由于是同时控制2个大桨和副翼,就要求3个斜盘舵机同步工作,确保这个平面的姿态是我们想要控制的状态;

想想是蛮复杂、要求蛮高的;幸运的是,我们遥控器内部已经通过程序设定,帮我们解决了这一复杂操作,我们只要上下左右推动操纵杆就可以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舵机的一些初始机械位置,如中立点、拉杆长短等等;

谈到螺距,就是斜盘面的水平上下;盘面上升,大桨向下,正螺距,在配合油门的同时,提供向上的升力;反之:盘面下降,负螺距,提供向下的力,倒飞时就需要这样;

要做到水平上下,也要求3个斜盘舵机是同步、均匀工作。

为了保证一致性,我们往往选择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舵机作为斜盘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看来还得自己研究设置,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