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二段4G6-BELL

楼主(2010-07-02):
4G6的电机已严重退磁,充足电也只能离地20厘米半分钟,转大齿盘十分顺畅,根本感不到电机的磁铁阻力,今天收到买的4#6的BELL头装上,动力居然十分充足,加上电机已无什么磁可退,可以放心飞了.
4G6是120度变距的,要吧螺距调成一条直线,我用的是2601的控,调不了一直线,只是在调螺距状态下把V1调到+100,V2调到-100,十字盘还会随油门有少许上退,但没有影响,装好马上试飞,还拍了一段如下

网友:
应该说你装BELL头之前的飞机不能正常飞,可能是螺距设定好,而不是你认为的电机退磁。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的桨比4G6的桨短20MM,而且是定距桨,效率比4G6的对称桨要高的多,加上不需飞3D,所以功率要求低很多,一般在4G6上如退磁飞不起来的电机,在4#6上还可以飞的很好,(当然是单指退磁的电机,)这也是经验之谈.

网友:
这种平衡锤稳定性好,但是灵活性估计就得牺牲点了!

网友:
不錯,我都有隻4g3已經無飛了

网友:
你老兄什么时候又入了4G6,
现在换的斜45度平衡应该有自动回**能啊,
怎么看起来仍然很飘的样子哦